能用ESP8266做WIFI干扰器么

楼主(2016-02-05):
知道某个路由的密码,能不能用ESP8266做一个WIFI干扰器?就是能让周围连接到这个路由的手机电脑不能上网。我原本有个想法:
第一步:ESP8266连接路由,获取该路由的IP和MAC地址
第二步:改ESP8266为softAP模式,根据第一步的信息改自身的MAC地址和IP地址,伪装为该路由,达到干扰的目的
想法是好的,实际上因为我的路由是802.11n模式的,但是ESP8266的AP模式只能工作在802.11g和802.11b模式,所以手机电脑还是能区分出路由的真伪,达不到干扰的目的

因为对wifi了解不深,想问下各位,还有啥好办法?

网友A:
何苦呢...

知道路由的频点之后, 直接用esp8266做定频发射, 再加个大功率的PA , 方圆50米内别想连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苦呢...

知道路由的频点之后, 直接用esp8266做定频发射, 再加个大功率的PA , 方圆50米内别想连上去. ...

wifi是调频的 ,除非你把所有信道占满

网友:
不用定频,直接扫频一样 ,所有wifi都别想玩

网友:
开启频偏测试模式就行,当年做蓝牙耳机时,在开放的环境下,调2.4G频偏,只要一开wifi立马掉线。

网友C:
NRF24L01开扫频模式都能把我家所有2.4G WIFI设备打掉线……

网友:
6楼,还有这功能?玩了那么久NRF24L01都没留意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fi是调频的 ,除非你把所有信道占满

你意思是 wifi 跳频吧.

wifi 跳不跳频看路由设定, 一般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 wifi 跳频吧.

wifi 跳不跳频看路由设定, 一般不跳.

对对,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NRF24L01开扫频模式都能把我家所有2.4G WIFI设备打掉线……

扫频模式?能详细说说么,直接在软件中
初始化;
{
  发送数据;
  改变信道;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苦呢...

知道路由的频点之后, 直接用esp8266做定频发射, 再加个大功率的PA , 方圆50米内别想连上去. ...

直接用ESP8266做定频发射?怎么弄,我现在用的是nodemcu,要直接用原厂的SDK么才能实现这个功能么?

网友:
wifi的CSMA应该是硬件层做的,得看下phy和mac是否支持强制发送。

网友:
PA推到饱和,邻道干扰爽死

网友:
能,请看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ESP8266做定频发射?怎么弄,我现在用的是nodemcu,要直接用原厂的SDK么才能实现这个功能么? ...

你跟原厂说要做 FCC 测试, 让他把定频的固件给你即可..  当然..这得看你跟原厂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跟原厂说要做 FCC 测试, 让他把定频的固件给你即可..  当然..这得看你跟原厂的关系.. ...

esp8266固件开源的。。有例程( ̄▽ ̄)ノ

网友:
准备钓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8266固件开源的。。有例程( ̄▽ ̄)ノ

开源的是正常用的固件, 定频的固件不会随便开的.

网友:
哇!~ 长姿势了,这也太可怕了吧?!这样 WiFi 还能用不?!看来貌似只有 12 与 14 能用了!...

网友:
14是日本的wifi频道,esp应该也能开吧

网友D:
mark我有个室友夜里不睡觉,烦死了!回去试试!

网友E:
用FPGA做个MAC,不遵守CSMA/CD,狂发数据就行了

网友:
不是说微波炉也干扰吗,只要功率够,不按常理出牌就可“败事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FPGA做个MAC,不遵守CSMA/CD,狂发数据就行了

您说的是不是“考场屏蔽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ark我有个室友夜里不睡觉,烦死了!回去试试!

宿舍不是插网线.?

楼主:
用24l01试了如下方法
初始化;
{
    发射数据;
    改变信道;
}
电脑被搞下线了,但是手机没事!手机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宿舍不是插网线.?

合租室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NRF24L01开扫频模式都能把我家所有2.4G WIFI设备打掉线……

你能说说你的24L01开扫频模式是怎么回事么?我通过发送数据,然后改变通道的方式,只能干扰到我的电脑,手机无效

网友F:
你们都想的太多了,某宝找2.4G的模拟图传模块,功率可根据自己口味来选择,回来按照要求通电,OK,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都想的太多了,某宝找2.4G的模拟图传模块,功率可根据自己口味来选择,回来按照要求通电,OK,搞定 ...

我就打算这么干,模拟音视频无线传输模块

网友(2019-12-10):
引用 网友F:
你们都想的太多了,某宝找2.4G的模拟图传模块,功率可根据自己口味来选择,回来按照要求通电,OK,搞定 ...

2.4G 1W大功率 这种能干扰的5米内的wif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1W这么大的功率,至少150米内全部静悄悄。

是定频 还是扫频?

网友:
树莓派或者便宜的s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