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带死区互补的pwm驱动直流机的H桥效果改善明显么?

楼主(2016-02-04):
需要控制4个直流电机~~~~现在在家,在想方案,所以想问一下这个问题,采用stm32的高级定时器功能可以输出两组互补的pwm去驱动H桥,书上的描述是互补的好一些,可以同时增强低速和高速的性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静态摩擦,但是实际做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没有尝试过的朋友,这么做是否有必要呢,如果有的话,由于需要驱动四个电机,32的资源是不够用的,有没有推荐的pwm驱动芯片呢~~。。。或者就两片32了。

网友A:
互补的动态以及低速机械特性好,代价是多耗电,停着也耗电

网友B:
ir2104自己产生互补驱动信号
HIP4081可以输入互补信号也可以输入普通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补的动态以及低速机械特性好,代价是多耗电,停着也耗电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2104自己产生互补驱动信号
HIP4081可以输入互补信号也可以输入普通的PWM

如果光是互补那用逻辑门芯片就够了,这个芯片带不带死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补的动态以及低速机械特性好,代价是多耗电,停着也耗电

这个是大神实际见过的效果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光是互补那用逻辑门芯片就够了,这个芯片带不带死区啊

都带死区,2104固定500ns死区,4081我记着是死区时间通过阻容可调的,自己查手册吧,这个4081老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光是互补那用逻辑门芯片就够了,这个芯片带不带死区啊

凡是叫半桥/全桥驱动的必须带死区,叫高低边驱动的一般没有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带死区,2104固定500ns死区,4081我记着是死区时间通过阻容可调的,自己查手册吧,这个4081老贵了 ...

谢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叫半桥/全桥驱动的必须带死区,叫高低边驱动的一般没有死区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