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树莓派的人脸识别代码分享

楼主(2016-02-04):
代码基于树莓派B+硬件,python2.7平台下的opencv3.0例程改编。
好了,废话不多说,下面发布源码:
# -*- coding: utf-8 -*-
import cv2.cv as cv
import cv2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cv2 import VideoCapture
from video import create_capture
from common import clock,draw_str

#cv.NamedWindow("W1", cv.CV_WINDOW_AUTOSIZE)
cv2.namedWindow("W1")
#cv2.ResizeWindow("video", 600, 600)
capture = cv2.VideoCapture(0)
success,frame=capture.read()
color=(0,0,255)
classfier = cv2.CascadeClassifier("/home/opencv/data/haarcascades/haarcascade_eye.xml")

def repeat():
    succes,frame = capture.read()
    image_size =frame.shape[:2]
    #print image_size
    image = np.zeros(image_size, dtype=np.float16)
    image = cv2.cvtColor(frame, cv2.cv.CV_BGR2GRAY)
    hi,wi=image_size
    minSize=(wi/8,hi/8)
    image=cv2.equalizeHist(image)
    #storage = cv2.CvMemStorage(0)
   # cv2.rectangle(frame, (210, 0), (210, 480),(0,0,255))
    cv2.line(frame, (210,0),(210,480), (0,255,255),1)
    cv2.line(frame, (420,0),(420,480), (0,255,255),1)
    cv2.line(frame, (0,160),(640,160), (0,255,255),1)
    cv2.line(frame, (0,320),(640,320), (0,255,255),1)
   # detect objects
   # faces = cv.HaarDetectObjects(image, cascade, storage, 1.2,
   #   2,cv.CV_HAAR_DO_CANNY_PRUNING,(100, 100))
    faceRects = classfier.detectMultiScale(image, 1.2, 2,
      cv2.CASCADE_SCALE_IMAGE, minSize)

    for (x,y,w,h) in faceRects:
       # print x,y
        if x<210:
            print "right"
        elif x>310:
            print "left"
        cv2.rectangle(frame, (x,y), (x+w,y+h), (0,128,0))
    #    cv.ShowImage("W1", greyscale)
    #    cv.ShowImage("W1", frame)
    cv2.imshow("W1",frame)
while True:
    repeat()
    c = cv2.waitKey(10)
    c=chr(c & 255)
    if c in['q','Q',chr(27)]:
        #cv2.VideoCapture(0).release()
        cv2.destroyWindow("W1")
        break

该例程可以识别眼睛,在眼睛部位画上绿色的小框框,并把人脸的转移方向输出在树莓派终端。

网友A:
  faceRects = classfier.detectMultiScale(image, 1.2, 2,
      cv2.CASCADE_SCALE_IMAGE, minSize)
训练好的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ceRects = classfier.detectMultiScale(image, 1.2, 2,
      cv2.CASCADE_SCALE_IMAGE, minSize)
训练 ...

是的,而且我这里用的是官方库里的眼睛识别,因为脸部识别计算量有点大,对于判断头部的方向,眼睛就够用了,如果需要脸部识别,那就把haarcascade_eye.xml改成haarcascade_frontalface_alt.xml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python在图像视觉方面好强大

网友B:
opencv支持很多种语言的调用,用python的这么多,是为什么呢?我一直写c和c++,看过些java,不懂python。

网友:
厉害啊,眼睛都能识别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encv支持很多种语言的调用,用python的这么多,是为什么呢?我一直写c和c++,看过些java,不懂python。 ...

因为python解释型语言,同时又能比较方便的用C语言扩展,还有大量的第三方开源中间件,用来搭框架很方便。

网友(2017-04-13):
想在树莓派上做简单的人脸识别,学习!

网友:
python上有个opencv封装成的simpleCV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