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环境下库函数重入的问题怎么解决,请教万能的阿莫

楼主(2016-02-05):
  做了一个工程在主函数中和中断中都要调用math.h中的幂函数pow();结果提示pow重入不能正常生成编译hex
对于一般的函数重入非常好办复制一下然后重命名重新调用就行了,实在不行就声明 reentrant ,但是这个库函数怎么处理,
哪位有缘人解决过这个问题,借阿莫老大宝地请教一下。

网友:
不要在中断里做那么多事情啊

网友:
如果函数本身就是不可重入的函数,编写一个队列,将中断中需要计算的参数写入队列,在外部依次处理。

网友:
中断里面都搞幂函数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