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检测超时的架构是怎样的?

楼主(2016-02-06):
51单片机串口通信,检测超时的架构是怎样的?看我这个对吗?

楼主:
还有这种架构

网友A:
开个定时器,接受中断时将定时器的值清掉。

网友:
然后清空接受缓冲区的数据,一般超过200ms我就算超时清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定时器,接受中断时将定时器的值清掉。

这样改看看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改看看行吗?

很好  思路很清晰  当年也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