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TM32103C8T6制作的小平衡车(第一次发帖。。。)

楼主(2016-02-09):
快毕业了准备弄个毕业设计的,平衡车的程序我调试了将近三个月了,才弄差不多的,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下,
部分测试视频放在优酷了,后期毕设准备做载人用的,需要做车跟人走,但目前遇到些问题

测试视频如下:
youku.com/v_show/id_XMTQ2NTk2NDE2OA==.html
(两轮小车负重暴力测试视频,顶十斤重物都推不倒哦,采用模糊控制算法,自动调节的)

youku.com/v_show/id_XMTQ2MTIzOTkwMA==.html 这个是卡尔曼的

youku.com/v_show/id_XMTQyMTU5MTczMg==.html  200w的电机功率小了,开学用400W的在草地上测试

youku.com/v_show/id_XMTQyMTYwMTk0OA==.html 这个用的是DMP方案,感觉力度不行,感觉卡尔曼好像能调的参数稍微多点,比较有可玩性吧

顶一桶很轻松

电池采用14.8V的航模电池

2184+1405驱动方案,过电流可以达到160A(小车的板子限制在3A了,怕电机啥的受不了)
注意PWM输出时候占空比不能达到100%,2184是自举升压的,一般98%就可以了

某宝买的车架,本来电机上是有光栅编码器的,但是被我不小心用打火机把光栅烧变形了,只有买了个磁性编码器,这个精度不重要

自动布线的板子,这种载人方案的板子原理图都一样,网上大把的,用这个板子带小车管子根本不热。。。

两桶油挺重的,它开始有点晃了

第三桶油加不上了,都放不稳了,电机电流都一两安了

买的是二手的平衡车一套的,板子是王仪领平衡车的板,单个电机400W,还是挺猛的,准备把主板放在这车架上做毕业设计的

因为他的电机后盖是密封的,没法装编码器获取车轮速度,所以只有把电机拆开,在后盖上钻个孔,加装编码器

电机虽然看起来大,其实空载只要0.4V就转起来了

楼主:
回头发点资料给大家,基于模糊控制的

楼主:
我不是做开发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炫耀帖么?
我想问,这有什么好炫耀?
不就是大扭矩的电机和高精度些的编码器么?

毕业设计,不要和专业眼光对待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
也打算买套玩玩。。。。

楼主:
现在在跟随方面出了些问题,需要做到的效果是人在前面走,车子需要在后面1.5米的地方自动跟着你,当你走快它也走快,摄像头估计成本太高,我的想法是用对射式超声波,车子左右两边各一个超声波接收模块,前面主人身上带一个超声波发射的,他们之间用2.4G做发射同步,测超声波到达车两边的距离来测大概的距离(平衡车两边距离大概在80cm左右),人体身上的发射模块中有陀螺仪模块,对陀螺仪短时间积分看看能不能测出大概的移动距离,和人身体转弯角度,然后结合超声波的数据进行校正。有没有童鞋做过类似的方案呢,大家一起探讨下吧,导师说这个跟随方面是个比较新奇的点,希望能做好,哈哈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挺棒。

网友:
不错,基于模糊控制方法用于平衡小车看来很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头发点资料给大家,基于模糊控制的

你的平衡车有用到模糊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平衡车有用到模糊控制么?

是,但是完全空载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会有些抖动,也对抖动频率啥的做了判断,现在可以稳住,但不能实现跟着人走的功能

网友C:
很不错的,马力有几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马力有几大呢?

两个电机800W的,比较怕炸MO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但是完全空载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会有些抖动,也对抖动频率啥的做了判断,现在可以稳住,但不能实现 ...

重心提高一些,自重加大一些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提高一些,自重加大一些会好一些

对的。

网友E:
做的很好   想玩这个  不会编程  只会点皮毛  羡慕

网友:
不错,顶一下,顺便也mark一下。

网友:
电机连接有吗

网友:
顶一个 挺好的

楼主:
我买的是二手的平衡车一套的,建议买齿轮咬合好点的电机,要不然PID不好调,间隙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很好   想玩这个  不会编程  只会点皮毛  羡慕

哈哈,慢慢来,其实我是艺术生,比较爱好电子罢了,都是大二开始自学的,经常捣鼓就行了

网友F:
小车能载人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车能载人吗?先谢谢了

小车肯定不行呀,大车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车能载人吗?先谢谢了

小车肯定不行呀,大车可以了,第三个视频好像就是载我的视频,但功率太小了...

网友(2016-03-15):
mark  研究研究

网友:
犀利
给力
我做的小车 ,效果不好

网友:
代码发来研究研究呗~

网友:
求联系方式,一起研究

网友:
这个真强,平衡车,让我膜拜楼主。。。

网友:
膩害 沒人吐槽那兩瓶地溝油么

网友:
两瓶油都冻了么

网友(2016-04-14):
酷毙了,楼主大牛一个,能否公开源码,研究研究自平衡算法

网友(2016-06-10):
感谢楼主分享,更希望楼主能开源

网友(2016-11-25):
想知道模糊pid怎么调,自平衡小车是双闭环PD和PI控制的,模糊控制是把PD里面的P模糊控制吗?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要是程序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2016-12-28):
看来这个就是奔着载人做的呀!!恭喜~!

网友G(2017-03-17):
lz请问当车子行走时是只要把期望角度改了就行吗,期望速度用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请问当车子行走时是只要把期望角度改了就行吗,期望速度用该吗

是的,都要改的呀

网友:
卡尔曼中,Q,R值怎么确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都要改的呀

请问,速度是正反馈吗,位移是什么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速度是正反馈吗,位移是什么反馈

有两种算法。如果两个环是并联,那么速度和位移都是正反馈,如果两个环是串联,也就是用角度环输出作为速度环的输入,那么速度环也是负反馈。大部分人用前者,你用的应该是前者,所以应该是正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速度是正反馈吗,位移是什么反馈

并联调试参考视频:

喵呜教程|角度环及速度环调试步骤、现象及解决方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zMTg5OTg4MA==.html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居然能带两桶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调试参考视频:

喵呜教程|角度环及速度环调试步骤、现象及解决方法

多谢,我决定换个大马力的电机,我的电机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