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航模遥控器控制差动的小车?

楼主(2016-02-09):
小车左右各一套电调和电机那种,不是带舵机转向的。

遥控器用天地飞6

楼主:
把标题呼叫大胡子去掉了,是不是就有其他网友回答了呢?

网友:
需要做个控制板,整合进退 方向两个通道信号为两路电机控制信号

网友:
设v混控,电调接两副翼通道,电调需要正反转车用电调。

网友:
也就是升降五副翼混控。升降作油门。

网友:
车用正反转电调的反转时控制精度比较低啊

网友A:
升降和副翼混控模式,都在一个摇杆上,不要用油门那个摇杆,要用全部自动回中的那侧
电调要刹车的,要不忽然反向会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和副翼混控模式,都在一个摇杆上,不要用油门那个摇杆,要用全部自动回中的那侧
电调要刹车的,要不忽 ...

谢谢!我左手油门的,现在就得右手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左手油门的,现在就得右手控制了。

直接拆开改一下
就一个棘轮片儿
换到右手就行了

网友:
输入捕获遥控器的信号,然后再控制小车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