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角波产生电路的仿真结果有点奇怪,请大家看下

楼主(2016-02-09):
过年好 首先给大家拜个年,祝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这里有一个电路,原理是利用迟滞比较器和电容的充放电来产生三角波的,但是用multisim做了一下仿真,结果却是方波,
我在想是不是multisim不能仿真出真实的电容充放电过程呢,下面是电路图和仿真图,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个,这个电路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或者还是电路是对的,只不过由于仿真的局限性呢

网友A:
C3是什么波形加探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是什么波形加探头看

电容上是三角波
但是为什么输出端是方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是什么波形加探头看

哦 我想明白了 输出端就应该是方波 是我自己理解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我想明白了 输出端就应该是方波 是我自己理解错了

要恒流才是线性三角波,你的像是指数三角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恒流才是线性三角波,你的像是指数三角波

对的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RC网络的自然充电过程

网友B:
方波再加一级积分电路不就是比较好的三角波了么?
不过,模拟电路产生的三角波这个线性度好像一直很差,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再加一级积分电路不就是比较好的三角波了么?
不过,模拟电路产生的三角波这个线性度好像一直很差,不 ...

那个也是一种思路 我这个主要是利用电容充放电的过程
线性度差主要是没办法保证电流恒定

网友:
方波后面加一级有源积分,不过方波需要是正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