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万网网站查询了下域名顺手把域名加入清单,然后去结账

楼主(2016-02-10):
我发现我没有登录自己的账号,但是这个浏览器已经记住了物品列表,应该是这个信息已经传到服务器上了。
但是我并没有登录,我浏览器关闭重启,这个购物清单还在。

我感觉貌似很多网站都有这功能,没有登录就可以记录我的信息,而且全世界这么多数量的电脑浏览器应该都可以一一对应识别的吧。

每个电脑的浏览器都有唯一编码么?

网友:
存在你电脑上的

网友:
我电脑新硬盘,新装系统,装完搜狗浏览器,浏览器里面都有我曾经用过的主题。我这时还没有登录过浏览器账户,所以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

网友A:
保存在本地的,以前是用Cookie,HTML5的标准做法是Local Storage,相当于一个小型Key-Value数据库。

网友:
这是Cooki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在本地的,以前是用Cookie,HTML5的标准做法是Local Storage,相当于一个小型Key-Value数据库。 ...

楼上的比较专业

网友:
如果没有登录的话就在本地的COOKIE中

网友:
换个浏览器或者清缓存保证啥都木有了。PS我还以为万网把你的域名给抢了

网友:
cookies有过期时间,比如google好像设置为10年!!!!!!!!!!!!!!!!!!!!!!!

在过期之前,只要你访问网站,那么cookies储存的,web都可以获取。

cookies好像最大限制是4k。在你登录一个web的时候,连接后,发送url地址,发送cookies,发送agent,

发送一堆东西结束后,就开始了服务器resp,响应。

chrome然后把相应的render在 页面上。

···················································
google 的广告,淘宝的广告,都是根据这个。显示你可能感兴趣的内容。

看看打开一个web页面,内部有多少action

网友:
彻底搞明白,看 http协议,用fiddle抓包

网友B:
据说如果这样,万网会把待购买的域名透露给某些专业倒卖域名的商家,如果他们决定抢先购买,lz你就只能付转让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说如果这样,万网会把待购买的域名透露给某些专业倒卖域名的商家,如果他们决定抢先购买,lz你就只能付转 ...

应该不会吧,这是行业操守问题,一些小注册商或者下级分销商可能会这样乱搞,万网这样的规模没必要搞这些小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这是行业操守问题,一些小注册商或者下级分销商可能会这样乱搞,万网这样的规模没必要搞这些 ...

因为中国顶级规模的就万网一家,所以才敢……不过都是道听途说,因为买不起域名所以我也没遇到过,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中国顶级规模的就万网一家,所以才敢……不过都是道听途说,因为买不起域名所以我也没遇到过,哈哈 ...

万网规模是大,但并非只有他一家,而且万网价格比较高,很少域名炒家在万网养域名,所以万网有什么理由透露自己的用户打算注册什么域名给专业炒家在别的竞争对手那里抢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网规模是大,但并非只有他一家,而且万网价格比较高,很少域名炒家在万网养域名,所以万网有什么理由透 ...

之前有认识的曾经找我问过域名的事,他那个是查询一下,过了四五天吧,再看,就被注册了。当时觉得这有点巧吧,域名也不是很抢手的样子,所以怀疑中间有问题。网上查也有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网规模是大,但并非只有他一家,而且万网价格比较高,很少域名炒家在万网养域名,所以万网有什么理由透 ...

万网已经被阿里收购了,现在账号变成是阿里云的账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认识的曾经找我问过域名的事,他那个是查询一下,过了四五天吧,再看,就被注册了。当时觉得这有点 ...

如果在一些第三方平台上查询过whois信息,很可能是被后台记录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一些第三方平台上查询过whois信息,很可能是被后台记录下来了。

没,之前那个域名是空的。可能也在其他地方查过吧。不清楚了,反正这种事小心为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之前那个域名是空的。可能也在其他地方查过吧。不清楚了,反正这种事小心为妙吧 ...

楼上说出了我的疑惑,我之前也在万网查询过域名,显示还没有注册,后来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再查询显示已被注册,而且是在域名炒家手中。另外万网现在也有域名交易平台了,注册费和续费好像都是55。奉献各位,查询域名还是到国外注册商查询的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