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学习,用什么开发板?

楼主(2016-02-12):
想做linux设备驱动开发,看到网上很多三星6410的板子,这个板子怎么样?

之前用STM32的时候,用的是最小系统,这玩意,用最小系统,还好使不,必须要开发板?

现在想收一块 可以做linux开发的板子,大神们,你们吃灰的板子都砸过来吧。

除了linux设备驱动开发,linux级别的还能做什么?服务器就算了。

PS:三年单片机开发经验。平时也喜欢鼓捣底层的东西。单片机的时候,从底层一层层写上来,外设驱动,API,APP(暂且这么叫吧),task(伪的)这么写出来,一层层的调,很爽!

底层写好了上层调!很爽!

网友A:
任何能运行linux的cpu都一样 arm9 arm11  cortex a5 到cortex a8 任意cpu intelx86以及兼容cpu

网友B:
同楼上,另外我来推荐下linux版本,因为之前项目都是使用红帽企业版,最近转到centOS上,感觉稳定性不错。

网友:
openwrt  全志a10盒子 llinux x86

网友:
A10盒子现在X宝还有卖吗?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C:
买韦东山的应该不错

网友D:
推荐用Ubuntu做编译开发环境,这样资料多,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能运行linux的cpu都一样 arm9 arm11  cortex a5 到cortex a8 任意cpu intelx86以及兼容cpu  ...

现在用的ubuntu,笔记本CPU intel i5 3210,不用开发板可否? 用电脑作为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另外我来推荐下linux版本,因为之前项目都是使用红帽企业版,最近转到centOS上,感觉稳定性不错。 ...

我现在用的ubuntu,一般的操作,一边查,一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韦东山的应该不错

太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用Ubuntu做编译开发环境,这样资料多,少走弯路

现在就用的ubuntu。

网友:
周立功,49元

网友:
买TI的吧,资料齐全文档丰富,开发环境都做好了。
可以买BeagleBone Black,便宜,接口少了点但可以自己做扩展板。或者坛子里面盈鹏飞的也不错。

网友:
自荐一下MT7688开发板:
widora,128MB内存,16MB FLASH,580MHz主频,
自带wifi,百兆网口,板载音频wm8960,1个usb,TF卡,4个pwm,3个串口(包含一个板载usb转TTL调试串口),
最后,最后最关键是的运行openwrt chaos calmer系统(linux的一个发行版)。
99元。

网友E:
nanopi2 三星4418 99rmb

网友F:
可以买cortex-a8的板子来学学,顺便学一下Android

网友:
去买zlg的吧现在情人节给单身狗打折彩屏+arm9,120元。

网友G:
49的那个学习已经够了

网友:
树莓派软件资源丰富。

网友:
推荐树莓派

网友H:
树梅派,强烈推荐

网友I:
周立功的283A不错啊,Nanopi系列也不错,树莓派资料多。周立功适合学底层,后两个适合学应用,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楼主:
扩展板还用买么?

ubuntu fedora这种性能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49的那个学习已经够了

扩展板还用买么?

ubuntu fedora这种性能跑么?

都可以跑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周立功的283A不错啊,Nanopi系列也不错,树莓派资料多。周立功适合学底层,后两个适合学应用,个人感觉是这 ...

打算做设备驱动开发。

扩展板还用买么?

ubuntu fedora这种性能跑么?

网友J:
学底层49元的ZLG 280A板子够用了,扩展板可以自己手工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底层49元的ZLG 280A板子够用了,扩展板可以自己手工搭

没看到有高清口。我再瞅瞅,看看有高清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nopi2 三星4418 99rmb

我看的怎么是 199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树梅派,强烈推荐

赞一个。

网友:
用Atmel的成功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买cortex-a8的板子来学学,顺便学一下Android

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