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开源APM四轴,令人刮目相看。。

楼主(2016-02-12):
我朋友跟据网上开源的电路图自已画的板,买元件焊接组装,春节期间在室内调试好后,第一次到外面测试飞行, 没想到这么顺利一次成功,  我们基本不会飞四轴,全部是设置成自动飞行和自动降落模式,飞航线.
这个如果挂上相机做航拍很适合...

机子

电脑上设定好航线..

视频选择超清观看

1。不断 开自动悬停,和关自动悬停测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3MDMxMTA2NA==/v.swf

定点航线飞行,返回原点自动降落,降落点离原点误差在1米多。。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3MDMwOTE4NA==/v.swf

2。下面全是自动飞航线,和自动降落
飞航线1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3MDMwNjExMg==/v.swf

飞航线2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3MDMxMzkyOA==/v.swf

网友A:
赞一个!
请问续航时间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请问续航时间多长?

2200毫安电池,差不多能飞15分钟

网友:
可以,效果不错

网友B:
看图猜配置:DJI450机架,XXD 2212 980KV电机,带数传,APM飞控

网友:
听你朋友说话貌似是湖南永州那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猜配置:DJI450机架,XXD 2212 980KV电机,带数传,APM飞控

配件都是买的便宜货, 全部安装完后,也没向网上说的要调什么PID参数,直接就可以飞的很稳,而且飞的很漂亮,特别是看到在高空中,到点后定点刹车那动作真是漂亮,
这APM的飞控算法确实有两下子,外国人就是厉害,。。。。。真想好好研究研究里面的算法。运行过程。

网友:
赞一个,原来改玩四轴了呀?不错不错~~~

网友:
总过花了多少钱?

网友:
不错!即便照着做,也能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学习、感悟到不少

网友:
我的焊好板子还没试机。

网友:
成本一千多?

网友C:
看着,真的很爽,不知楼主,能不能在这里开个贴,详细介绍一下。需要什么,如果实现的过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真的很爽,不知楼主,能不能在这里开个贴,详细介绍一下。需要什么,如果实现的过程。多谢! ...

是有一些资料,不知道最早是谁的

网友:
apm的确很强大,也很可靠

网友:
楼主搞个团购会不会便宜点

网友D:
lz你绝对不是菜鸟。 连桨都做了平衡。  。。。或者肯定有摸友高人指点你

菜鸟用apm。 没一段时间。 啃不下来。  别说飞航线了

ps。从apm到pix到 cf的飘过。。。。。  话说昨天pix。6轴差点炸机。 log 报efk error。国内没人知道解决法。  感觉开源的东西真的只能算玩玩。 。  不适合装大轴距的机器

网友E:
同样咨询一下总体价格  大约花了多长时间才上天的啊    楼主具体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绝对不是菜鸟。 连桨都做了平衡。  。。。或者肯定有摸友高人指点你

菜鸟用apm。 没一段时间。 啃不下 ...

玩模型我是菜鸟,我朋友是比较常玩固定翼的,做这个四轴是第一次,也是在5IMX上看到讨论贴子引起兴趣,因为有些电子基础,板上的元器件烧录器也都有。。。。而且又下载到全套的制作资料,一切都很完美,想不干都难。
没想到的是一次焊接完,接上位机就能正常识别反应,没想到的顺利。。上位机软件。现在也只会用到飞航线功能,其它功能也是在学习摸索中。。。

桨做了平衡那是不得已,因为买的东西都是便宜货,桨两边重量有差,开始转起来机架整个在抖动,后来才发现问题出在桨上。
电机也是便宜货,一次手动飞行时,轻微的打到地上,电机的轴竟然给打歪了,手工扳直后,转起来还是有点歪。。

电机24块一个
电调40元一个
机架60一个
GPS买贵了,12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模型我是菜鸟,我朋友是比较常玩固定翼的,做这个四轴是第一次,也是在5IMX上看到讨论贴子引起兴趣,因 ...

安装到位,什么参数都不调都可以飞的很好,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咨询一下总体价格  大约花了多长时间才上天的啊    楼主具体分享一下

收集资料,学习资料倒是花点时间,板焊接好后,接上模型接收机和发射机,在上位机上测试各项功能反应。。。油门方向舵GPS等。都正常反应基本就可以安装飞了

机架是春节放假这段时间才买回来,所有东西安装上后,上电,稍微测试一下各控制反应,和电机运转。。。。加大点油门,直接就飞了,还很稳。
还以为要调节电机的PID平衡后才能飞,原来完全不用。。。 。。。

网友:
能否共享一下电路图和相关资料呀?或者给个链接呗。。

网友:
一共花了多少

网友:
资料能共享不,打算今年玩玩

网友:
不错,一直想做一个,但总是没时间!很赞!

网友F:
APM都能手焊还能买齐那些帖片件不简单。
APM确实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一次成功算是奇迹。我的MWC都调了好久。因为机架是用铝管自己做的,PID没有可借鉴的。

网友:
不比商业的东西差!

网友:
APM已经老了,AVR的性能开发殆尽。最新版的APM代码已经不再支持APM 2.6硬件了。但效果是非常好的,可以移植到STM32上面,非常的不错。下边是我在STM32上面移植的,默认参数就飞得很好,自动降落稳稳的。
APM在匿名领航者飞控上的移植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PM都能手焊还能买齐那些帖片件不简单。
APM确实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一次成功算是奇迹。我的MWC都调了好久 ...

很好调的哦,我移植到STM32上面,参数都不用修改,只用校准传感器和遥控器就飞得很好了。pid都默认的,它还有个自动调参的功能。

网友(2016-04-11):
引用 网友G:
很好调的哦,我移植到STM32上面,参数都不用修改,只用校准传感器和遥控器就飞得很好了。pid都默认的,它 ...

大神,可以大概指点下如何移植到MDK下吗?

网友:
p wh 这个不错,等工作不忙了,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
楼主能整理下资料共享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集资料,学习资料倒是花点时间,板焊接好后,接上模型接收机和发射机,在上位机上测试各项功能反应。。 ...

楼主分享一下你的资料吧。支持一把

网友(2016-05-19):
引用 网友F:
APM都能手焊还能买齐那些帖片件不简单。
APM确实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一次成功算是奇迹。我的MWC都调了好久 ...

MWC 很容易搞飞的,我是一次就OK了,但抗风能力就要认真调了,我没去调,默认的就可飞。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I2NTIxMTgw/v.swf

网友:
玩apm,pix,naza的飘过

网友:
电脑上设定好航线,这个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楼主上位机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
请问航线怎么设定的,有没有分享些资料哈

网友(2016-06-24):
材料已购买,准备搞起

网友(2016-09-05):
引用 网友G:
很好调的哦,我移植到STM32上面,参数都不用修改,只用校准传感器和遥控器就飞得很好了。pid都默认的,它 ...

APM源码 可以共享一下吗?2392637987@qq.com

网友:
看上去效果不错!

网友:
回45楼: 电脑上设定好航线,这个是什么软件啊?

這個是 Mission Planner, 玩四軸的主要軟件!

网友:
同样的机架,2216  880kv 1238桨 3S8000 电池   告诉大家结果2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