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升压DC-DC

楼主(2016-02-13):
可以把1v的电压升到5v,输出2A电流,查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有用过类似的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确定是1V转5V还大功率的?很难。自己做也得首先解决自举的问题。你可以考虑电荷泵升到5V自举,再接BOOST,但高端接到1V上去。

楼主:
最低1v可以工作,或者1.2v可以工作的升压DC-DC,有没有集成的芯片?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方法,高端是指什么?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提供个思路吧。先把1V升压12V,50MA电流的这样的,然后在驱动功率MOS升压到5V 2A。

网友:
输出5V2A,输入端电流就要大于10A了。

网友:
1V 10A,这个厉害

网友A:
有什么电池可以到1V, 1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电池可以到1V, 10A?

镍氢电池啊,非常轻松提供10安电流

网友:
1v工作的DC_DC芯片不好选。

网友:
1V 10A,这个厉害 +1

网友B:
1V能启动的,还能10A的MOSFET与IC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V能启动的,还能10A的MOSFET与IC才是重点。

弄个小电流自举到5~6V的变换器,用三极管都容易办到,然后用这个高压提供MOSFET的V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