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工坊的"RTOS" — 先进的工业级嵌入式实时系统平台

楼主(2016-02-13):
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的智能装置或者设备,一般有如下要求:
1)简单﹑稳定﹑可靠;
2)实时性;
3)专业性。

结合在工业控制领域(尤其是电力自动化领域)多年的开发实践经验,Season Embedded认为只要使用简单且可靠的嵌入式实时内核为基础,在其上集成相应的软件功能就能搭建出稳定可靠且易于在短时间内迭代出新产品的工业级嵌入式平台。

相比大型系统(如Unix﹑Windows或Linux)的软件开发,工业领域的嵌入式产品只要搭载简单的RTOS就能很好的满足产品的功能要求,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对嵌入式软件的开发人员的专业技能要求更高,因此使用精简的小团队(软件开发人员不应超过5人)进行产品开发最为合适。

    本“RTOS”平台具有如下特点:

1)完全为工业领域的应用而设计,在满足系统的可移植性的前提下力争使系统架构简单(简单意味着可靠)。
2)采用ucos-II作为实时内核,该系统完全符合工业领域甚至航空领域的严酷要求﹑经过几十年的长期验证﹑代码精炼﹑可移植性高﹑源码开放且上手容易。
3)采用类Linux的驱动架构(深度简化版),使得驱动与内核以及应用层完全分离,以达到平台的可移植性以及易用性。
4)除了实时内核,本系统集成了大部分嵌入式系统所需要的软件组件(中间层),如TCP/IP协议栈﹑嵌入式GUI﹑嵌入式文件系统以及嵌入式数据库等等。
5)针对工业领域的应用,以软件组件的形式提供各类应用功能,如modbus﹑CAN_Open﹑IEC61850﹑101/104等等工业领域需要的协议栈,并且提供更加专业的工业领域需要用的算法,如FFT﹑数字滤波﹑加解密等等。
6)很多用于工业领域的智能设备往往要实现复杂的控制逻辑,采用基于UML实现的事件驱动框架,则很容易通过可视化的设计软件来实现很复杂的逻辑功能,并且极大地降低了各个功能模块的耦合性,因而提升了整个系统的性能。
7)崇尚精英型的小团队来开发严酷等级的工业嵌入式智能产品,而采用测试驱动的开发方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周期内(且仅有很少数的开发人员)实现相关产品的开发(性能稳定可靠且符合用户需求)。本系统提供超过5个软件组件以实现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以及系统监测等各项测试和监测的要求。
8)所有的驱动以及功能软件都是通过深度开发且经过详细的测试。

虽然RTOS可以移植到大部分的嵌入式硬件平台上,为了使得系统更好维护,开发更加简单,还是做了如下的限定(非强制性)
1)本系统所有的移植均在ARM控制器上实现。目前的ARM控制器已经能够覆盖到绝大部分工业领域的嵌入式系统对控制器的要求,从低端的8位/16位单片机以实现简单控制应用到中高端的32位高速率高吞吐的复杂仪器应用中。CPU架构如下:a)使用M0覆盖低端低成本的应用;b)使用M4覆盖中低端的应用;c)使用ARM9/M7/A5覆盖中高端的应用,其中M7能够实现较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的应用。
2)由于RTOS所支持的ARM均有足够大的存储空间,因此所有架构的CPU均采用uC/OS-II+QPC为框架。
3)通过多年对各种集成编译环境的开发经验,选定IAR作为唯一的集成编译开发环境,这样RTOS所开发的代码的不会产生因为不同的编译环境所导致代码不兼容的问题(另外IAR对ARM架构的支持范围也是最充分的)。

    终上所述,本RTOS系统非常适合小团队(1~5)在短期内研发出符合严酷工业等级的嵌入式产品。

下图为本RTOS系统的框架图:

附件为RTOS系统的部分源码:

楼主:
有源码,未来会发布更多信息。

楼主:
目前正在开发适用于工业领域的无线物联网系统:Wireless_Ant,该无线系统会在已经架构完毕的RTOS系统上实现,目前正在开发射频模块的底层驱动部分,后期会一步步公布测试开发的结果。

网友A:
请问这是完全开源的吗?和rt_thead一样的开源?
PS: 上PC机看了一眼源码,你这是啥源码,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开工第一帖!顶

网友:
刚刚起步,就在Github上建个项目吧。

网友:
路过支持一下

不过楼主如果是打算开源的话最好是基于某个比较常用的开源协议,GPL、BSD之类的,这样比较容易吸引其他人参与

另外,按照楼主的描述,不应该叫做RTOS,叫做基于ucos-II的工业领域应用比较合适吧,内核人家是有版权的

网友:
你都采用ucOS了,那么应该就是ucos了,又来了个什么系统之类的名称是啥想法呢?看介绍,相当于把一些应用和驱动打了个包。能算是OS么?

网友:
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架构设想不错,但是代码质量不行啊。

网友B:
不错,这么糅合在一起,做稳定很不易!

网友C:
楼主做的是一个行业平台,不仅仅是rtos

网友:
公布的代码就是个链表 串口输出和调试宏,说是个RTOS,和楼上的一样,我也是醉了。

网友:
应该说是软件框架开发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完全开源的吗?和rt_thead一样的开源?
PS: 上PC机看了一眼源码,你这是啥源码,我也是醉了; ...

暂时不全部开源,源码仅仅是平台代码的很小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是一个行业平台,不仅仅是rtos

是的,针对工业领域的嵌入式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么糅合在一起,做稳定很不易!

所以才会有从单元测试到系统测试的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测试体系。

网友D:
感觉没啥前途啊,还需要 ucOS 的商业许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针对工业领域的嵌入式平台。

Iec61850做进去就值钱了,光mmslite就值十几万

网友E:
看了楼主的这个平台想法,大有所见略同之感,我现在也在搞几乎相同的平台,不过是用的C++,uC/OS-II + QPC++,用基于对象的方法写应用层。至于规模,没有楼主那么大。楼主的想法,一万个顶,期待有机会跟楼主交流!

网友F:
我曾经也想用ucos、emwin、fatfs、lwip等现有的操作系统、界面系统、文件系统、网络系统做一个可裁剪的桌面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感觉没啥前途啊,还需要 ucOS 的商业许可

国内有多少使用ucos的?又有多少有授权的?因为从烧录码是无法知道有没有用ucos的,感觉ucos的授权方式全靠自觉

网友H:
DTU,FTU,TTU
楼主可以解释下这三个缩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DTU,FTU,TTU
楼主可以解释下这三个缩写吗

配电网自动化终端系列产品:DTU - 配电终端;FTU -  馈线终端;TTU - 配变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ec61850做进去就值钱了,光mmslite就值十几万

而且是基于RTOS的IEC61850的平台,估计国内很多是基于Linux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这个平台想法,大有所见略同之感,我现在也在搞几乎相同的平台,不过是用的C++,uC/OS-II + QPC+ ...

多保持交流,我后面还会将我的研发收获不断放出来。

网友H:
楼主有没有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开发板

只做产品不做开发板。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而且是基于RTOS的IEC61850的平台,估计国内很多是基于Linux的吧?

感觉 基于 linux 比 基于 ucos 要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曾经也想用ucos、emwin、fatfs、lwip等现有的操作系统、界面系统、文件系统、网络系统做一个可裁剪的桌面 ...

你确定 你自己 这样弄的 大杂烩 稳定 可靠?!

这样改来改去 好?!

为何不直接上linux ?!  啥都有了 稳定可靠

ucos最大的 问题 兼容性 可扩展性 不好  需要啥都得改来改去 不能拿来即用 快速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 你自己 这样弄的 大杂烩 稳定 可靠?!

这样改来改去 好?!

正是你说的这些我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 你自己 这样弄的 大杂烩 稳定 可靠?!

这样改来改去 好?!

请问你开发过基于ucos-II的产品吗?我的平台已经开发过超过三款量产的产品了,一款是配电网自动化的产品,还有两款别的领域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 基于 linux 比 基于 ucos 要好

操作系统无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如果是开发工业领域的对稳定性和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产品,uCOS是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Micrium的介绍,就能发现uCOS-II的稳定性有多高了(请问目前在严酷等级非常高的应用场合,如国防和航空下有多少产品是使用Linux的)。如果你有开发并研究过多种RTOS系统,就能知道uCOS-II可移植性有多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操作系统无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如果是开发工业领域的对稳定性和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产品,uCOS是非常 ...

1、国防,航空毕竟很少人涉及
2、终端资源非常紧张可以用ucos,但感觉在上面又弄gui 文件系统 usb 网络协议栈的 不如直接linux
3、uCOS-II可移植性再好也可能需要自己改汇编代码,而不是有现成的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国防,航空毕竟很少人涉及
2、终端资源非常紧张可以用ucos,但感觉在上面又弄gui 文件系统 usb 网络协 ...

第一,这个跟是否国防航空的用量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说它的源码是经过很高规格认证的,是高度可靠的;
第二,ucos-II并不仅仅用在低端的单片机或者ARM控制器上,其实它支持的MCU平台是非常多的,从16位单片机到ARM-Cortex A9;
如果你是开发复杂的终端平台,如我之前开发过的配电网终端产品,GUI,文件系统,协议栈都是必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国防,航空毕竟很少人涉及
2、终端资源非常紧张可以用ucos,但感觉在上面又弄gui 文件系统 usb 网络协 ...

关于移植,正因为它支持的平台太多了,尤其是ARM架构的,所以它的移植基本上不需要对汇编代码做修改。

网友J:
一个RTOS本身叫"RTOS"很别扭吧,建议换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比如“AVOS”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RTOS本身叫"RTOS"很别扭吧,建议换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比如“AVOS” ...

因为源码文件夹叫rtos,所以就这么叫了,等以后有时间了想一个有特色的名字,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是基于RTOS的IEC61850的平台,估计国内很多是基于Linux的吧?

Mms  goose sv 都自己实现还是移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国内有多少使用ucos的?又有多少有授权的?因为从烧录码是无法知道有没有用ucos的,感觉ucos的授权方式全 ...

我是说楼主的东西,既然打算卖钱
就必须解决 ucOS 的授权问题
否则他自己都难生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楼主的东西,既然打算卖钱
就必须解决 ucOS 的授权问题
否则他自己都难生存 ...

是的因为没有授权的话等被注意到了就死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因为没有授权的话等被注意到了就死定了

如果要销售的话当然会购买版权,人家那么多年辛苦做的这么优秀的实时内核,付费是当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ms  goose sv 都自己实现还是移植?

libIEC61850,但是简单移值是不够的,需要利用开源的资源后进行深度开发和整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bIEC61850,但是简单移值是不够的,需要利用开源的资源后进行深度开发和整合。 ...

Libiec61850好像被一家公司收购了,后续不知道会不会升级?

用这个开发能商用么?

网友:
楼主搞个群,实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biec61850好像被一家公司收购了,后续不知道会不会升级?

用这个开发能商用么?

oh,是吗。我最近是两个月前看的,因为还没有到V1.0,该Lib库还有未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