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win系统电脑稳定运行的时间

楼主(2016-02-14):
监控室环境下,工业主板,win8系统,平时就是串口通信用。有usb键盘鼠标,但是很少用到。不上网,无杀毒软件。不考虑病毒入侵,不考虑自己的软件的稳定性。大侠的经验,一般能够做到多久稳定运行?

网友:
用嵌入式win7

网友:
试过一台笔记本(非名牌,Windows95系统)当打印机服务器,从不因为工作不正常而关机,基本上是7X24在线。

网友:
ATM用WINDOWS系统不都可以稳定运行很久?

网友:
主要是系统稳定性。有ECC支持就可以实现长期工作。

网友:
硬件稳定,软件不折腾,几年不关机很正常。

网友:
windows蓝屏99.9999%都是驱动程序惹的祸!
别乱装带有软驱动的软件,例如杀毒软件、文件保护、虚拟设备等,硬件驱动装稳定版。

网友:
好像不乱装软件,运行几年都不用关机的。

网友:
看你的工业环境是什么,如果要求特高就一用一备,当然这个必须上UPS的,如果不是,那就一台,一般不乱折腾,电脑是工业级的话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完全取决于你的电源稳定性。

网友:
办公电脑,运行不关,起码半年没问题

网友:
XP DDN专线 两地办公(其实其中一年基本上都是异地办公),本地办公室电脑从来不关机。每天都是在外地远程桌面回办公室电脑。

网友:
win10现在关机都是直接把内存的内容保存到硬盘里了,跟睡眠差不多。笔记本都显示运行了一个多月了,只要不点重启,就一直增长。

网友:
不装杂七乱八的软件 系统稳定性一个月不关机也没问题 电源要好时前提

网友A:
关键是硬件,公司服务器365天,我只是新年7天假才关机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硬件,公司服务器365天,我只是新年7天假才关机一次

服务器不建议  频繁开关机   一直开着没事   只要是中上层品牌的工业服务器的稳定性   不需要怀疑

网友:
单位服务器 一直运行 几个月重启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不建议  频繁开关机   一直开着没事   只要是中上层品牌的工业服务器的稳定性   不需要怀疑   ...

一直都听到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具体原因是什么呢?求大神科普,谢谢!

网友:
硬件稳定,尤其是电源。其次是内存ECC,大多数系统错误都是由于内存错误引起的

我的工作站一般一周重启一次

网友:
频繁开关机,坏的最快的是..........."硬盘"

楼主:
电源很稳定,不用考虑。但是怕USB接口,收到干扰,usb接口或者外设死掉............
有没有遇到过?现在暂时还不敢用usb串口......

网友(2016-06-17):
我常用的服务器,一般3个月会维护一次.   现场的工控机没统计过,如果没有人操作估计和服务器一样

网友:
嵌入式win7 好大的吧

网友:
Atm 到是看到几次出现windows xp界面,这不就是所谓的不稳定么

网友:
运行在阿里云上的windows server 2003,几年不用重启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