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核的 一次性编程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16-02-14):
51核的 一次性编程的单片机有哪些?需要购买何种配套编程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降低成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降低成本吧?

可能性也是有的 还有种可能性是提高抗干扰!otp器件由于程序是不可更改所以抗干扰程度比flash芯片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也是有的 还有种可能性是提高抗干扰!otp器件由于程序是不可更改所以抗干扰程度比flash芯片高些 ...

otp器件由于程序是不可更改所以抗干扰程度比flash芯片高些

这个可能只是传说吧。

OTP本质上是紫外线可擦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也是有的 还有种可能性是提高抗干扰!otp器件由于程序是不可更改所以抗干扰程度比flash芯片高些 ...

干扰是对RAM吧,能直接把FLASH中的内容干扰掉,这得是怎样牛逼的干扰源呀?

网友:
功能要求?我有个朋友年前听他说好像有个16pin的t 51单片机,不过好像小客户不感冒

网友:
台湾很多 百度一下就找到了、国内也有、这种单片机都有厂家配套编程器、一般是2k到10k、单片机要每月100k的量还可观、量小的还不够费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干扰是对RAM吧,能直接把FLASH中的内容干扰掉,这得是怎样牛逼的干扰源呀? ...

我觉得一般是指跑飞了可能擦flash的问题吧。不过好像flash体质确实不如otp,毕竟擦除电压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一般是指跑飞了可能擦flash的问题吧。不过好像flash体质确实不如otp,毕竟擦除电压低。 ...

跑飞了还能擦FLASH,你以为是a=b这么简单呀,擦写FLASH是也严格的操作步骤的好不好。

网友:
有OTP是EFUSE型的,编程就是烧断熔丝。这样数据保存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飞了还能擦FLASH,你以为是a=b这么简单呀,擦写FLASH是也严格的操作步骤的好不好。 ...

理论上跑飞了都是能复位的,不过实际上呢。风险总是有的。

网友:
士兰微有

网友:
我记得在 199X 年时,棒子现代 Hyundai 有出过 Low Pin Count 的 51,内部确实是 OTP 的 EEPROM,一般窄 DIP 封装,代理商送了我好几十颗来玩玩,每一颗只能玩一次,哈哈!~

网友:
为什么非要51内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