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启动问题

楼主(2016-02-15):
原来的电调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电压在13v以上时无刷电机就可以工作了,现在是将5v转12v电源芯片TC1240A换成了MP1540,现在的现象是电压到达24v时无刷电机才能转起来,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没有启动之前不会测试下12V电压是否异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启动之前不会测试下12V电压是否异常吗?

12v电源测试了,正常,不过会有0.3v左右的波动,不过不影响其供电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电源测试了,正常,不过会有0.3v左右的波动,不过不影响其供电的芯片

12V应该只是给MOS提供驱动信号电压吧,功率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应该只是给MOS提供驱动信号电压吧,功率是否足够。

是的,之前就是功率不够才换的,而且我用数字电源单独给供电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