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嘉立创smt贴片下单初步教程,16号开放!

楼主(2016-02-15):
嘉立创smt贴片项目很快开放,在此公布一下简单的教程, 2016年是嘉立创smt项目的开启之年, 在此也顺祝大家新年快乐!
smt项目也许刚开始有这样或是那样的不足,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但是我坚信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希望大家支持,嘉立创将努力,在新的一年里努力完善smt的各种需求!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1)配对上的器件
2)没有配对上的器件
3)贴片坐标图:(后面将支持线路以焊盘对应,将实际的文件展示出来)

网友:
开业大吉

网友:
哇靠,广告位招租

网友:
刚好有个新板子,试试打样贴片一条龙。

网友:
终于等到了

网友:
新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网友:
给力,终于可以试试了

网友:
不错的  后面来试试  近期下单测试测试

网友:
Cool , this is the first step, but it is a good step.

网友:
查看贴片图 出来世界地图

网友:
新年好消息

网友:
终于来了。太高兴了

幸亏我没买贴片机,等到了

网友:
好消息啊,只是要有个熟悉的过程,

网友:
支持,一条龙服务太方便了

网友A:
样板订单和小批量订量有啥区别?

网友:
感觉好兴奋。。

网友:
恭喜开业大吉

网友:
我要做块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样板订单和小批量订量有啥区别?

30PCS内的是样板。

网友:
好消息,值得期待

网友B:
不需要统一的封装库吗?

网友:
目前只能贴单面?
什么时候能双面都贴?

网友:
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很是期待,希望IC也可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统一的封装库吗?

0805,0603,0402,1206这些都不用的,这些是标准的

网友:
恭喜开业大吉, 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0805,0603,0402,1206这些都不用的,这些是标准的

之前论坛好像有帖子讨论过    紧凑型/高密度封装?低密度封装?

说实话,我都有点晕了,你说的标准是有多个标准? 还是只有1个标准?   或者只要符合标准定义的都可以支持?

网友:
看来会带来一场革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论坛好像有帖子讨论过    紧凑型/高密度封装?低密度封装?

说实话,我都有点晕了,你说的标准 ...

IPC标准有高中低3种密度等级(AD就有个IPC向导,可以选择这3种等级)

队友之前已经做好了符合ipc标准的封装(包括这3种密度)
队友的工艺介绍里,是建议使用中密度和低密度;但他也说过高密度的机贴更好

也许采用中庸的中等密度比较好 0 .0

网友:
引用 楼主:
0805,0603,0402,1206这些都不用的,这些是标准的

还时指定个库会好一些。

我的库,也是长年东一点,西一点下载的,不统一一下,那么多人总感觉有不兼容的时候

网友C:
严重同意 电阻电容的封装库统一一下。以前0402的库做得不好就很容易立碑。这个需要厂家给一个最合理的标准范围,不然影响成品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 电阻电容的封装库统一一下。以前0402的库做得不好就很容易立碑。这个需要厂家给一个最合理的标准 ...

你们又在给jlc挖坑了 - -

自己做的库自己负责。

要是jlc提供这个库就掉坑里了,要不断维护 ,出了问题还会被骂。谁傻啊

网友:
期待越做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又在给jlc挖坑了 - -

自己做的库自己负责。

立创商城,买元器件,已经提供了参考的封装库,有“挖坑”的经验了……

目前就几个封装,问题不大的。 可以加个免责声明之类的

网友:
已经把网站加入收藏

网友:
好的,终于可以不用焊样品焊到冒烟了。

网友:
好消息!收藏备用。

网友E:
只能贴单面吗?
建议JLC给一个推荐的封装,大家按照这个封装就一定没问题。

网友:
后续试下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贴单面吗?
建议JLC给一个推荐的封装,大家按照这个封装就一定没问题。 ...

只贴单面是因为效率的问题!

网友:
bom和坐标又是ad导出格式吧……用eagle的真苦……写ulp去了

网友:
开张大吉,终于能便宜贴片了,希望真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又在给jlc挖坑了 - -

自己做的库自己负责。

出现了焊接质量问题,你会怪jlc还是怪自己。
我以前0402 就是用的AD自己带的库,电阻立碑概率在0.5%左右。批量大的话SMT厂家返修是会骂人的。 之后按照厂家给出的参数,这种不良率立马消失。
所以jlc最好推荐用户用某一标准。并且公示,获得大部分用户认可。如果用户不用,出现问题自己补焊。如果因为工艺问题,jlc应该自行解决。
要求严格的smt厂家对不良率的把控是很严格的!无规矩不成方圆!

网友:
不同厂家工艺不一样对封装要求可能会有些许差异。

网友:
太好了!正好有一批要做!

网友:
支持,希望扩充类别。

网友:
只支持单面啊,看来限制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过段时间,可以去试试

网友:
支持,希望扩充类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哟看到上线啊?是不是只有测试账号才有

已开放下单功能,能使用了。

网友:
好消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网友:
有两个订单,看来可以试试了哦。
只是电阻电容?
磁珠不行?
像ST的MCU,eeprom啥的能不能贴?

网友:
这么快,恭喜发财!

网友:
请问:
像这样的PCB,原点应该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呢?

网友:
A点还是B点?

网友:
终于等到了  开业大吉

网友G:
应该设置在A点和B点垂直水平交汇点上。

网友:
请问应该选择A点还是B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设置在A点和B点垂直水平交汇点上。

谢谢!我还是要期待一下他们的回答

网友:
我用的是AD9.4,0805的电阻封状,是放在哪个库里的,我在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中没有找到?(我平时用的是下载来的库),这次想统一一下,用AD的自带库

网友:
好消息!开业大吉!

网友:
期待啊,到时候方便很多

网友A:
PCB打样最小数量为5.

SMT最小数量是多少?

我经常早期版本打样时,只焊一到二片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打样最小数量为5.

SMT最小数量是多少?

反正贴1片和贴5片的价格差很小。你如果做了5片板子,就都贴了呗。手焊其它元件可以先焊一块,如果调试正确了就不用焊别的板子了

网友:
祝贺SMT贴片项目开业大吉!

网友H(2016-04-08):
SMT 打样没开放了?没有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SMT 打样没开放了?没有入口啊

大约需要2个月的样子,第二个模式将能支持得多一些种类的元件

网友I(2016-05-31):
现在SMT打样开放了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现在SMT打样开放了没

还没,请稍等1-2周的样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还没,请稍等1-2周的样子。

是否可以贴双面板,最小贴片封装,以及数量,文件格式有规定嘛,能发个介绍链接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否可以贴双面板,最小贴片封装,以及数量,文件格式有规定嘛,能发个介绍链接不 ...

还在最后的调试中;
只能贴一个面,只贴30PCS以内的订单(样板系统的订单),V-CUT拼板连片出货的贴不了,邮票孔连接拼板出货的可以贴,单只出货的可以贴。

只支持得了400多种器件,现在还在微调中,具体接单详情等确定下来后,再统一公告哦,谢谢了!
第二阶段SMT打样贴片模式效果图-不同的板用邮票孔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在最后的调试中;
只能贴一个面,只贴30PCS以内的订单(样板系统的订单),V-CUT拼板连片出货的贴不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恭喜又有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