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的大疆,发现一个严重问题。

楼主(2016-02-15):
开机时,飞行器和遥控器,有时很难连拉接得上,遥控器指示灯一直是红色。。
开始我还以为出了问题,因为第一次开机时正常的,很快连上。后来有几次一直连不上,我关掉附近的路由,和手机的wifi ,也不行。
甚至,我将遥控和飞行器重新对频也对不上,对频时间超时了也没有对上,对了,几次,偶尔有一次,对了几十秒对上了,才连接上。

后来,我发现原来是夹上ipad mini 后,ipad mini的wifi 干扰了连接,我关掉ipad mini的wifi 马上就连上了。
这看来算是一个隐患,因为遥控工作在2.4G ,wifi ,蓝牙也是,同频干扰,影响连接的话,开机连不上还好,如果是在飞行过程中,打开了,影响连接的话,那可是要命的,虽然有失控回航。

这个问题,好象在大疆的说明书中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
呵呵,2.4G模拟图传发射模块才是2.4G数传杀手,半米内的WIFI 蓝牙 nRF24L01全部完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心大疆一去无回 :)  网上很多人投诉,但大疆从不理赔。

那个功能叫一键返厂,大疆的维修费用比普通汽车维修还贵!

网友C:
如果起飞前GPS能正常定位,起飞后如果与遥控器失联,飞机会自动返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起飞前GPS能正常定位,起飞后如果与遥控器失联,飞机会自动返航。

我亲眼见过两台飞丢的。有一台不确定是不是定位了。有一台是肯定定位成功的,然面返航没有用,哈哈。

网友:
2.4G无法跳频通讯,最可靠的是无线HART。。。。代价太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个功能叫一键返厂,大疆的维修费用比普通汽车维修还贵!

我朋友叫一键放生,毕竟回不来了,飞机飞走找不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亲眼见过两台飞丢的。有一台不确定是不是定位了。有一台是肯定定位成功的,然面返航没有用,哈 ...

目测你用的也是五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亲眼见过两台飞丢的。有一台不确定是不是定位了。有一台是肯定定位成功的,然面返航没有用,哈 ...

这么猛,不知大疆的出货量如何,出货量和使用量大,相应出问题就多,毕竟大疆是主流。

网友G:
一键放飞 模式

话说 一键反航。最怕compass被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测你用的也是五笔

看来你也是同道中人

网友H:
RF 感觉还是用小于1G的 好 ,被干扰时 自动降落 ,回航就是一个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朋友叫一键放生,毕竟回不来了,飞机飞走找不到了

哈哈, 一键放生, 十分形象, 总结得很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H:
RF 感觉还是用小于1G的 好 ,被干扰时 自动降落 ,回航就是一个噱头。

不会吧,飞远了,被干扰了 自动降落,这不真是一键放生了吗,去那找去? 回航还是有点用的,尽管不是百分百有效。。

话说回来,大疆这个是可以设定的,失控回航,降落和悬停 ,只是官方建议是回航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飞远了,被干扰了 自动降落,这不真是一键放生了吗,去那找去? 回航还是有点用的,尽管不是百分 ...

我觉得呀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有GPS 就回航,如果没有 还有电就悬停,快没电了,就自动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飞远了,被干扰了 自动降落,这不真是一键放生了吗,去那找去? 回航还是有点用的,尽管不是百分 ...

出问题的就是这个失控返航,等到真出问题了,就不一定能返航了。

网友:
同频干扰,没法避免,除非换射频

网友:
丢了,发个GPS坐标到你手机,自己找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呀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有GPS 就回航,如果没有 还有电就悬停,快没电了,就自动降落。 ...

不是这样的,而是可以通过设置改变的。比如NAZA可设为失联就悬停,也可设返航,返航又可以设先水平飞再垂直降,还是先垂直降再水平飞。水平飞如果当时中间有树或者楼房,就悲剧了,好像没有设置可以设为先爬高200米再平飞再垂直降,所以如果高度低极易撞树或者撞楼,成一键放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键放飞 模式

话说 一键反航。最怕compass被干扰

COMPASs被干扰还有GPS航向可参考,DJI的COMPASS与GPS是一体的用的总线传递数据。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GPS+COMPASS的蘑菇头里融合了航向数据再送出来,还是单独送出给飞控自己融合。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GPS+COMPASS的蘑菇头里融合了航向数据再送出来,还是单独送出给飞控自己融合。  // 这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 容易被 干扰。  还有 电机座的 质量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GPS+COMPASS的蘑菇头里融合了航向数据再送出来,还是单独送出给飞控自己融合。  // 这都 ...

人家还有GPS航向可参考。只要它在动。

网友:
有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人家还有GPS航向可参考。只要它在动。

消费者 看的是 最终的效果。  我是  非丢过 naza  , 目前 p3  遇到质量门。

不过 我可以这么说  花 6k 能买到 p3 , 就算开开眼界  也 超值了!!!  大胡子 关注你很久了。 我毕业到现在玩 航模 8年了。 不过我主要玩 直机 和 四轴 。    大胡子 能不能带领下 玩 固定翼 如何 配一套 耐炸 又经济划算的  配置??

网友:
有个网站叫http://www.sb-dji.com/

网友:
传言精灵3马上要降价1000了,因为精灵4要出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消费者 看的是 最终的效果。  我是  非丢过 naza  , 目前 p3  遇到质量门。

不过 我可以这么说  花 6 ...

有控了吧?喜欢飞技术还是刺激?预算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是这样的,而是可以通过设置改变的。比如NAZA可设为失联就悬停,也可设返航,返航又可以设先水平飞再垂 ...

这玩意儿 在城市飞肯定得有避障功能  不能摔得多
以前看他们的油动直升机 就看他们老有飞着飞着 就没信号 摔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儿 在城市飞肯定得有避障功能  不能摔得多
以前看他们的油动直升机 就看他们老有飞着飞着 就没信号 ...

貌似现在做6面雷达的还没有吧?最多是探测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这样的,而是可以通过设置改变的。比如NAZA可设为失联就悬停,也可设返航,返航又可以设先水平飞再垂 ...

大疆也是这样,可以设置返航高度,要是失联时高度小于返航高,就要升到返航高度才返航的。。。

网友J:
望楼主早日达到最高境界==>>提控回家!!!不过我PiX直接飞进树叶里面,那叫一个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望楼主早日达到最高境界==>>提控回家!!!不过我PiX直接飞进树叶里面,那叫一个惨 ...

嘴巴这么不干净,怎么做人??我只是讨论问是题而已,你不参与可以不作声。。

暂且当你小朋友,不与你计较,换别人就不一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有控了吧?喜欢飞技术还是刺激?预算多少?

控接收 都有。14sg +frsky

主要求个飞机部分的配置。 因为直机我只会对尾。 固定翼如何学习。不让错舵。 求个耐炸。几百元的配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嘴巴这么不干净,怎么做人??我只是讨论问是题而已,你不参与可以不作声。。

暂且 ...

走这条路就要做这个心理准备,我朋友也玩固定翼,基本没有哪台能飞三个月不大修。
哥玩车,成本低多了,呵呵。

网友:
一键放生,不错

网友:
能不能套上小朋友的定位手表找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价4999,5999的已经减为2999,4999了。

果然又有新动作了,

Phantom 3 Professional 在此优惠中将直降千元,仅售6499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控接收 都有。14sg +frsky

主要求个飞机部分的配置。 因为直机我只会对尾。 固定翼如何学习。不让错舵。 ...

其实固定翼飞机及耗材都非常便宜,远低于四轴及直机,而且配件通用性很强,就是飞的时候要找个大地方,不像直机或者四轴找个小地方也能玩。
只想玩玩的话开个40A电调,4个舵机,两个电机(一个高KV,一个低KV),电池有几块。基本上就可以不再投资了。
刚刚开始可以弄个好小子或者翼龙的EPP飞机基本炸不坏,坏了上热熔胶几下就修好,没啥耗材。
好小子,翼龙是上单翼,好飞基本可以说是“自稳”,100-150
电机:2212KV2450 80
舵机4个:50
电调:40A 60
电池:1300mAH@3S, 3块230的样子(格氏或者花牌)

齐活。

这套动力东西以后可以飞64涵道(电池改2200@4S),
1300MAH电池可飞3D

网友:
挂个5D ,放生一台六轴,几万大洋就没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固定翼飞机及耗材都非常便宜,远低于四轴及直机,而且配件通用性很强,就是飞的时候要找个大地方,不 ...

玩固定翼的操控要比四轴要求高多了,而且也只能在视距飞行,飞出了也就没有了。。。

而且四轴的重点不是飞行,是拍摄。

网友:
这种固定翼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嘴巴这么不干净,怎么做人??我只是讨论问是题而已,你不参与可以不作声。。

暂且 ...

看来楼主不是模型圈的,这个是模型论坛上的一种调侃。

网友:
楼上的 +1

网友:
引用 楼主:
嘴巴这么不干净,怎么做人??我只是讨论问是题而已,你不参与可以不作声。。

暂且 ...

这是开玩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固定翼的操控要比四轴要求高多了,而且也只能在视距飞行,飞出了也就没有了。。。

而且四轴的重点不是 ...

固定翼也能做航拍啊,可以做到长时间长航程。新手的话买个模拟器练练,然后给固定翼也装上飞控就可以了。模型论坛上有人用纸飞机做航拍的,这个很好飞,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