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ISP mkii 可以在WIN7 X64上使用吗?

楼主(2016-02-16):
AVRISP mkii 可以在WIN7 X64上使用吗?

试过AVR STUDIO4和AVR STUDIO7.
都不能连上。

网友:
软件驱动单独安装一下,我同事在64位上6.2是可以的。

网友:
我MK2 仿真器可以用

网友A(2016-12-19):
win7 32位   avr  studio 4  测试  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 32位   avr  studio 4  测试  可以使用

Avr studio4能在win7. 64位上用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vr studio4能在win7. 64位上用吗?谢谢

抱歉啊  这个我没有试过  现在我都是用32位系统  等待各位的测试结果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啊  这个我没有试过  现在我都是用32位系统  等待各位的测试结果  嘿嘿 ...

谢谢了,我没有成功,估计64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