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准备买个gw级别的 数控电源,求推荐型号。用于foc开发

楼主(2016-02-16):
2016 准备买个gw级别的 数控电源,求推荐型号。用于foc开发

预算有限,不要推荐给我 泰克 安捷伦的全新品。   。。。

最好是  进口的  二手电源 的型号, 够用就行了。 最大  30V  电流 估计20A 就 足够了。

网友A:
脑子不好  看成 10^9(G)W  这功率好猛

楼主:
gw 是  固纬

网友:
我也吓了一跳   GW

网友:
GW,吉瓦,,,眼神不好吓一跳

网友:
如果是开发航模电调,可以先用199块钱的20V,2A,过流断电的稳压电源,华强北到处都是。
等到开发差不多了,再卖兆信的60V50A,2400块钱的稳压电源。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估计开关的好些

网友:
哈哈,我推荐买通讯二手48v电源,可改可调,最好买改好的那种,48v@50a 基本最少了! 不贵,效果好!

网友:
电池更好些。

网友:
电池串个空气开关吧,安全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子不好  看成 10^9(G)W  这功率好猛

一样,我看见成了10亿瓦(1GW)

网友:
以为GW(过万)

网友:
同样看成GW(需要盖厂房了)。

网友:
8楼正解,上淘宝买通讯电源,有改装的,记得有款中兴的卖得很好,很便宜,功率强大。

网友:
hp的二手也就一千左右吧

网友B:
可以买一个ZTE的48V, 50A的通信电源改就好了, 才2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一个ZTE的48V, 50A的通信电源改就好了, 才200元左右

给个链接

网友:
搭车,同求。字数补丁

网友:
搜索一下 48V 50A通信电源就有了,网上有一个修改的教程, 找那个型号的来改就好了

网友:
没过流保护做开发很费钱的,最好找个有过流保护的

网友C:
现在高压(48V)用的中兴2400的改装电源,低压比如5V这个电源纹波太大,我估计是我买的那家改装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高压(48V)用的中兴2400的改装电源,低压比如5V这个电源纹波太大,我估计是我买的那家改装的不好 ...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买好电源

网友:
晕死,我的强脉冲发生器好不容易才做了1.7兆瓦,这就有GW级别的电源买了!!

网友:
我承认眼神不好了,不好意思

网友:
果断zxd2400改装,可0- 60v  0-50a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买好电源

对,这点成本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