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次木匠,装修我的梦想工作室

楼主(2016-02-16):
首先给大家拜年啦: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从小就酷爱电子,早就梦想有个自己的工作室,看到坛里的弟兄在晒工作室,心里痒痒的。

去年买了房子,小三房,最小的房间理所当然的就成了我的工作室。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弄,到处乱糟糟的。

刚开始把电脑放里面了

后来觉得用着不爽,搬走了,还是很乱

旁边的小床上堆满了箱子,里面全部都是,客厅/客卧还有好几箱

够乱吧?

快过年的时候和丈母娘和老丈人商量了一下,我们回老家也麻烦,还不如他们到广东过年,顺便看看我们的房子。
老婆大人下了死命令:把你那些破烂收拾起来。
按照规矩,先把收拾之后的工作室秀一秀:

刚完成的样子

堆上我的宝贝

安装好的工作室,最上面是柜子,下面三层架子:

最底下是工作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整理,随手放上面,实在没有时间整理

工作台的插座还没有安装,有空去买些装上,工作台装了一排7个,第二次又装了7个,准备装二三插,应该够用了

进门就看得满当当的

角落的地方也没有浪费,准备买些装饰的物品摆放

底下也是柜子,风扇里面的破柜子准备丢掉,再买张床垫,可以坐在床尾,面向窗户看看书啥的

顺便晒一下客卧的大工程:整体衣柜

快要完工的样子,最上边是壁柜,下面是衣柜

装上衣柜门感觉还可以

试挂几件衣服,还行

。。。。。。
是不很羡慕?
拉倒吧,你就省省。真的是没有钱,但凡有点钱真不愿意这么折腾。
发些做的时候的相片给大家看看:

头天就跑去装修市场,蹲那看别的师傅干了半天活,顺便选好想要的木材。
大清早的拽着一哥们去帮忙,买了9块18mm厚的双面免漆板,借用老板的台锯,把板子一张纸裁小。

部分裁好的板子,最右边的是没有裁小的板子,2440*1220,好几十斤中一张。

好多好多

按照需要的大小裁好

堆了一地,从早干到晚

夜色降临,终于完工,找了辆车,50运费把板子拉回家
司机只负责送到楼下,找了两个哥们帮忙,抗上楼,楼梯房七楼,各种腰酸背痛腿抽筋不表。

搬到客厅先放着,亚历山大,要是没有做成功就糗大了

把客厅堆得到处都是,,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拍出来

做的过程着急忙慌的,没有怎么拍照。

第一次做,开板做得不好,所有的板子都不会非常平整,需要用砂纸打磨

一个字:累

所有可以看见的边都需要封边,一来美观,而来防水。不想家里一股胶水味,用的热熔封边条,电熨斗上阵

把多余的边裁掉,打磨棱角

总之,做完的之后,累得像条狗。
回头看看,那么的大的工程居然完工了,成就感满满的

网友A:
这是在广东啥地方啊

网友:
居然自己就做了这么多柜子,不佩服不行!

网友:
挺好的,非常羡慕。

网友:
这么厉害,让木匠情何以堪……顶一顶表示一下

网友:
不错啊,楼主心灵手巧,赞一个!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如果有办法将角码和三角支架弄掉,那就完美了。

今天早上看到广告用的雕刻机非常大好像行程可以达到2.4m*1.2m,
突发奇想,如果用这种雕刻机开料,顺便雕一些造型,是不是很好!!!

网友:
很错啊,赞一个!

网友:
有机会试试楼主刀片的用法

网友C:
楼主全部木家具都是自己做吗?
还是只做工作室保份.

网友:
楼主  实干型人才

网友:
必须雕刻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广东啥地方啊

看路边招牌广告上有手机号码,,虽然不全但是随便补足后面的位数就知道是珠海的号码

珠海电话 7位数 ,上面固定电话是7位,后面一位随便补上(0~9,十个数字)去就能知道 是什么店铺。

大概估计出来,楼主是在珠海市香洲区

网友E:
木板不是实木的,这种板子是用木粉加胶水压合成的,常年会缓慢挥发甲醛,小心致癌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木板不是实木的,这种板子是用木粉加胶水压合成的,常年会缓慢挥发甲醛,小心致癌啊,楼主 ...

指接板好点

网友:
这柜子自己打的,手艺了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木板不是实木的,这种板子是用木粉加胶水压合成的,常年会缓慢挥发甲醛,小心致癌啊,楼主 ...

像是生态板

网友:
我家用的 马六甲 板, 感觉还行,重量又轻 也没什么味道

网友F:
开板最好找有精密锯的地方开板,尺寸好也很直,不用二次打磨直接就能用。

我去年也自己做了个隔断电视墙。没楼主手艺好。

网友G:
老婆大人下了死命令:把你那些破烂收拾起来。

无数电工躺枪,在女人眼里,电工的宝贝都是破烂。

目测是老房子,住着其实也挺舒服的。

网友H:
楼主,你这个图是先画好再确定板子大小的吗?这么多的板子,你大小全部都算好了的?

网友:
LZ动手能力可真强。

网友:
lz这是哪学的手艺?

网友:
楼主用火焰刀切割?

网友:
楼主这以后还可以干木工去啊

网友:
赞一个,楼主好手艺

网友I:
楼主全部用角码连接到吗?柜子会不会晃?

网友:
楼主房间多大呢 ~~

网友:
楼主我正在看天龙八部,里面好像有你的名字哦!

网友J:
在暨南大学对面的装修市场

网友K:
超不喜这种窗户栏杆,,,,感觉像 坐监 ,,,,

网友L:
楼主的柜子只靠几个角铁顶着感觉不牢靠啊。

网友M:
楼主真心牛逼,自己第一次做柜子?

网友:
SO强,让普通电工惭愧啊

网友:
我的梦想是 钢铁侠那个办公室

网友N:
楼主莫非是天启转世,明朝天启皇帝也是木工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如果有办法将角码和三角支架弄掉,那就完美了。

今天早上看到广告用的雕刻机非常大好 ...

雕刻机搞这个大材小用了

把角码和支架搞掉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够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全部木家具都是自己做吗?
还是只做工作室保份.

你在图片上看到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路边招牌广告上有手机号码,,虽然不全但是随便补足后面的位数就知道是珠海的号码

珠海电话 7位数 , ...

你真的好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板不是实木的,这种板子是用木粉加胶水压合成的,常年会缓慢挥发甲醛,小心致癌啊,楼主 ...

实木的动静太大,要做好比较难
买的是E1等级的免漆生态板,几乎闻不到味道,感觉比买的成品家具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板最好找有精密锯的地方开板,尺寸好也很直,不用二次打磨直接就能用。

我去年也自己做了个隔断电视墙。 ...

有那么些工具的话,可以给别人做定制了
想的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做最多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个图是先画好再确定板子大小的吗?这么多的板子,你大小全部都算好了的? ...

当然要把房子尺寸测量好,确定要做的家具大小,计算好每一块板的尺寸才能开工
搞了就得在家裁板了

网友O:
动手能力强的妖孽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全部用角码连接到吗?柜子会不会晃?

外面看得见的是角码,里面是免钉胶
个人觉得要是不需要拆的话,这种固定方式比三合一连接器要牢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暨南大学对面的装修市场

看来兄台也经常逛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柜子只靠几个角铁顶着感觉不牢靠啊。

开玩笑
柜子不连门都超过100斤,你觉得那几个角码能行
当然是背面膨胀螺丝固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真心牛逼,自己第一次做柜子?

真心第一次
没有完工前也挺担心的
下次准备在客厅做一个隔断用的鞋柜,上面做鱼缸,也是第一次做,有时间的话搞个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莫非是天启转世,明朝天启皇帝也是木工高手

大过年的别瞎说,那些家伙都没啥好下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动手能力强的妖孽伤不起啊

妈妈:你看看你爸爸,电视机、冰箱、电饭锅…什么都会修!
LZ不耐烦的说:我知道了!
“知道你妹啊!你要是找个像你爸这样的,你一辈子也别想用上新的东西!”

网友:
这动手能力,杠杠的啊

网友:
活着就是折腾~

网友:
动手牛人啊!

网友:
佩服佩服!!强烈赞一个

网友:
大工程,必须32个赞

网友P:
成本如何?我直接叫人弄柜子,做到顶,三房共3万2

网友:
衣柜自己做的?膜拜下动手能力

网友:
这动手能力与勇气真心佩服。买不到合适的鞋柜一直想自己动手搞一个,没勇气下手。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不过注意甲醛,甲醛没有味道,就是E0的板子,装多了也超标,而且自己封边,效果不好说。安装完,买个仪器,封闭检测一下,安全重要。

网友:
动手能力强,真心赞一个。
丈母娘和老丈人肯定喜欢,我也喜欢。

网友:
LZ出个教程吧!

网友:
只能远观,各种缝,各种钉子,看完才发现原来装的不只是工作间,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住了几天老婆感觉将就不了,然后全部拆掉重做。
动手能力强值得肯定,但也要相信术业有专攻,工作经验还是有道理的。

个人意见,家里家具可以少,但一定要装好,二次返工更麻烦。

网友Q:
防盗网在窗子里面是何意?没看懂,以后擦窗子怎么擦?
飘出去不但可以多点空间放花,上面还可以加个顶棚防淋雨。

网友:
自己做能做的这么好已经很厉害了,牛叉楼主。其实可以在墙上打膨胀螺丝直接拧在墙上的,用角铁不美观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好,我买了一堆工具(电刨,电磨,电钻,电锯等等),一个人装了十几扇门,差点累成狗,下次再也不干这事了。

网友:
活干的真是快,非常佩服

网友:
LZ是一位实力强大的电木工

网友:
LZ动手能力强.自己买材料,用得放心.

网友:
佩服,家具都自己做,木工怎么活了

网友:
佩服.楼主全才

网友:
想问楼主你是干什么出身的?这绝对是木匠的活!!!

网友R:
楼主的吊柜上墙使用的支撑钣金件外露是个败笔,其他都好。上墙方法有很多的,有兴趣去zuojiaju.com看看。   那长长的一排插座位尽显电工本色。不差钱可以买E0级板材比较环保。以前做过一个大鞋柜,也是免漆板做的,最累的活竟然是贴封边条,贴到不想贴厌恶的程度,但是没办法总要贴完的。

网友:
大赞,喜欢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床就不要在工作室里面了吧,占地方……

楼主,还是该行给人做装修吧……

网友:
楼主电工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牛逼哟,跨行业了

网友:
楼主牛逼,去年我家装修,找木匠做柜子,收费是一张生态板100元加工费,用了30张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婆大人下了死命令:把你那些破烂收拾起来。

无数电工躺枪,在女人眼里,电工的宝贝都是破烂。

哈哈哈,我老婆说有人会全部拿走给他工钱50.

网友:
其实,貌似工作台面还是小了,摆电脑显示器,键盘、鼠标,示波器,烙铁,风枪,电源,这些常备的,就没多少了。。。。

网友:
没看到LZ的老婆

网友:
确实佩服楼主。
其实商场里面买的那些板材的家具也都是这样的,还特别贵。
另外,想问下:lz你怎么把防盗窗安装在室内了?这些一般不都是装在室外的吗?这样的话有什么优势吗?但这样是不是室内的窗台就用起来不方便了?

网友K:
既然是家里装修,,木板还是用实木稳妥点 偶也喜欢做木匠活,,,估计是祖上小手工业匠人出身的基因里面传承滴,,,,哎,,,,

网友:
看哪些工具就知道是隔壁坛里买的

网友:
都是自己弄,工程大,佩服!

网友:
擦,楼主太强大了,电工可以把木工活干的这么细致

网友:
工作室可以吃喝拉撒睡一条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成本如何?我直接叫人弄柜子,做到顶,三房共3万2

一个整体衣柜,加上工作室壁柜和隔隔板,还有个电脑桌,材料和工具花了3000左右

网友S:
LZ:

热熔封边条,电熨斗上阵,   这个怎么搞? 按道理,面漆板,磨平就不好了
还有, 买5空插座, 一定要带开关的, 脚1开5孔,还有螺丝刀也搞个架子, 一排挂起来, 用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吊柜上墙使用的支撑钣金件外露是个败笔,其他都好。上墙方法有很多的,有兴趣去zuojiaju.com看看。   ...

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很多地方都没有处理好,也是图省事,懒得搞太大的土木工程
封边还好,最夸张的是买的房子最初装修的时候都不规范,天花板的高度不一样,好多板子都有重新处理,曲线锯动静小点但是锯不平,电圆锯的噪声可以让附近几栋楼都被吵到

网友:
衣柜自己做的?膜拜下动手能力,厉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Q:
防盗网在窗子里面是何意?没看懂,以后擦窗子怎么擦?
飘出去不但可以多点空间放花,上面还可以加个顶棚防 ...

之前别人搞的,有空再装个飘窗型的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木匠的活都会干
是你自己设计图纸吗?
看你买木材,切割都是自己上阵,还自己安装,实在佩服的不行!!
我家里去年请2个木工师傅做了2个衣柜,其中一个也是有上面的壁柜的,有一个只是3开门的一般衣柜,材料费大概7K,人工干了5天,每人每天3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S:
LZ:

热熔封边条,电熨斗上阵,   这个怎么搞? 按道理,面漆板,磨平就不好了

免漆板只是两面不需要处理,锯开的地方需要封边,不然看着里面的木头不美观
热熔封边条跟热熔胶一个道理,电熨斗加热会沾在木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既然是家里装修,,木板还是用实木稳妥点 偶也喜欢做木匠活,,,估计是祖上小手工业匠人出身的 ...

话是那么说
既然木板用实木了,瓷砖也得最高档吧,墙漆也得进口牌子吧,装修预算就是这样严重超支的
和做电子一样,很多地方都得妥协和折中,什么都想做到完美,不现实
用最小或者最合适的代价,做现阶段最需要的事情

网友:
楼主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楼主是动手达人,能透露下怎样才能进阶到楼主的水平呢

网友T:
佩服佩服,我也想整整

网友:
赞一个,请木工,工资要一大把

网友:
必须点个赞!!

网友:
膜拜啊,这得多深的公里才能实现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一个整体衣柜,加上工作室壁柜和隔隔板,还有个电脑桌,材料和工具花了3000左右  ...

第一个7K多

第二个6K多

第三个5K多

网友:
现在木工都用这类现成的板材了,对电工来说技术难度不高。但极考验体力。

楼主:
引用 网友P:
第一个7K多

第二个6K多

差不多是这个价的,做之前蹲装修市场跟一个木工师傅聊,一天的人工大概300~500,包工包料的话按照800/平方算
自己折腾就是为了乐趣,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计算在内的话不便宜啦

网友:
真是处处有牛人啊。厉害,这家具都能自己diy。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佩服楼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学过点机械的,搞这些家具就不难了,用CAD先把配件画好,计算出板材尺寸。难易的关键是下料,下料精准,剩下的就是钻孔装配。下料不准,装配时还得凑合调整,费工费力,最后东西还有凑不拢的地方,非常打击积极性。

网友:
这里的电工藏龙卧虎,一个比一个NB!!!!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超不喜这种窗户栏杆,,,,感觉像 坐监 ,,,,

是的 感觉住里面很压抑

网友:
楼主这动静整大了,各种佩服

网友U:
楼主,太强悍了,总共花了多少工时呀?

网友:
看到日置的3238了,好表

网友:
牛人到处有!!!!

网友:
好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太强悍了,总共花了多少工时呀?

不好估计,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晚了不敢搞
周末早上要睡觉,下午才弄一下
这玩意都是慢工出细活,赶着年前做完,要不还能整得更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佩服佩服,我也想整整

搞起嘛,人生就在于折腾

网友V:
引用 网友G:
老婆大人下了死命令:把你那些破烂收拾起来。

无数电工躺枪,在女人眼里,电工的宝贝都是破烂。

我家直接把那些破玩意扔了,我又去捡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家直接把那些破玩意扔了,我又去捡回来了 。

哈哈,赶紧找地方收拾放置

网友W:
看到了HP 6L,我的已经被我扔到楼下垃圾堆去了

网友:
太牛了,首选得有个大房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赶紧找地方收拾放置

我新房子有个几平的小房间,我打算利用起来,要好好设计下不然空间太小了,有空请教下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W:
看到了HP 6L,我的已经被我扔到楼下垃圾堆去了

真的很鸡肋,以前玩热转印的时候买的

网友:
柜子做的太好了,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先画好图纸做好统筹省料,花点钱用精密锯尺寸更准,再找机器封平条更牢固美观。回来打半截孔用预埋螺母机牙螺丝,效果相当不错,铁角要选真直角的那种,否则真是痛苦死。

网友X:
自己也想做一套,楼主出个教程呗。

网友:
佩服的一塌糊涂。。。还以为晒工作台,没想到是自己做柜子。。。这动手能力太赞了。

网友:
楼主真行,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X:
自己也想做一套,楼主出个教程呗。

当做空闲时间的小制作挺不错的
下次吧,搞个直播,这段时间有点忙
下一件准备自己做个隔厅柜,下层柜子,上层鱼缸

网友:
你真是NB啊,不但是电工,还是木工啊

网友X(2016-04-26):
楼主有后续动作没?

网友:
新家装修,也想弄个酒柜。

网友:
家当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路边招牌广告上有手机号码,,虽然不全但是随便补足后面的位数就知道是珠海的号码

珠海电话 7位数 , ...

做侦探吧

网友Y:
楼主,要招能干的妹子吗

网友Z:
楼主动手能力超赞,怎么设计的,用的什么软件,能不能简单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有后续动作没?

没呢
一是最近比较忙,二是还没有想好怎么布置

楼主:
嘿嘿,更多的家当还没有展示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要招能干的妹子吗

友情提示,国家仅仅开放二胎政策,没有开放二房!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动手能力超赞,怎么设计的,用的什么软件,能不能简单说下

随便搞个软件都行,我用SketchUp,主要是用来测量尺寸和规划

网友:
可以提供下设计软件或方法吗?

另外圆角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自己动手也是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很多地方都没有处理好,也是图省事,懒得搞太大的土木工程
封边还好,最夸张的是买 ...

顶柜上面用一块板封的,柜门高度可以保持一致,只需改顶头的板,就不会出现一条缝

网友AA(2017-12-29):
引用 网友V:
我家直接把那些破玩意扔了,我又去捡回来了 。

我家那口子就喜欢收拾东西,没几个月就给我收拾一次,很整齐、、、、、但是收拾完我就很生气。经常出现如下对话:

我:媳妇,我的12V继电器放哪里了?
媳妇:继电器是啥?
我: ,以后少动我的东西!!!!
媳妇: ,跟个猪窝一样,来个人还以为进了垃圾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家那口子就喜欢收拾东西,没几个月就给我收拾一次,很整齐、、、、、但是收拾完我就很生气。经常出现如 ...

没给你扔了你就得谢天谢地娶了个好老婆

网友AB:
我去,大哥你改行吧,还当啥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去,大哥你改行吧,还当啥电工

居然被挖出来了,晚上回去再来一发,把木匠进行到底

网友:
动手能力真心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家那口子就喜欢收拾东西,没几个月就给我收拾一次,很整齐、、、、、但是收拾完我就很生气。经常出现如 ...

老衲最初的解决方案是工作室装摄像头开启移动侦测,找不到东西马上翻录像,一抓一个准。后来俺总结规律,她总是把继电器藏到螺丝柜里,LED塞到电阻箱里……监控都不用看了。。再后来感觉这也挺烦的总是做无用功,教会她基本的分门别类,从此相安无事。

网友:
楼主的木工活不错,以后可以自己做木工了。

网友(2022-01-30):
引用 楼主:
实木的动静太大,要做好比较难
买的是E1等级的免漆生态板,几乎闻不到味道,感觉比买的成品家具放心 ...

实木的动静太大什么意思,难切割?

网友:
历害历害,真没体力干这么多活。

网友:
装修市场不都是成品么,有师傅现场做柜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