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样品贴片价格公布!

楼主(2016-02-16):
smt系统以开放, 公布smt贴片价格,暂时就按以下价格收取:

工程费:100元/款
焊盘点:0.03元/点
元器件价格:按立创商城等数量范围的价格收取
钢网费用:无,采用点锡的方式

接单范围:样品 (嘉立创订单类型为:样品)
所焊的器件: 嘉立创公布的器件表中的器件,将近400种,主要是以阻容为主

以上价格为初步价格,随发展的需要,及实际运作的情况,可能会做调整,

楼主:
不需要钢网

网友A:
支持!
问您坐标原点该选A点还是B点?还是A点和B点的垂直交汇处?在旁边的帖子,也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问您坐标原点该选A点还是B点?还是A点和B点的垂直交汇处?在旁边的帖子,也没回复。 ...

都没有关系,那点都行

网友B:
所焊的器件: 嘉立创公布的器件表中的器件,将近400种,主要是以阻容为主

对于那些没有的,能不能代购后焊接呢?有的自己焊接好累,手眼都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没有关系,那点都行

哦,谢谢!
只是不明白,难道那到后面,还要人工对齐和确认哦,这样会增加你们的工作量。
如果有一个标准,这样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PCB文件都给他了,当然是他随便定了

实际上我那破机器,用MARK点做原点,最方便了。

网友:
小板需不需要拼版的或者加宽

网友:
如果 立创商城 上面有货的IC的能贴上去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焊的器件: 嘉立创公布的器件表中的器件,将近400种,主要是以阻容为主

对于那些没有的,能不能代购后焊接 ...

绝对不能, 因为需要人工人工人工.

网友:
"当前只有客户已确认但未发货的样板订单才允许下SMT订单。" ------ 4层板的样板也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
只是不明白,难道那到后面,还要人工对齐和确认哦,这样会增加你们的工作量。
如果有一个标准 ...

不需要的,贴片机可以设定任何一个焊盘作为原点。

一般为了方便,会以工艺边上的mark点作为原点

网友:
这业务,用来搞0402的板子爽歪歪啊,不用焊的头昏眼花啦

网友:
哪些贴哪些不贴,需要客户提供清单?或者JLC提供统一的模板?

网友:
终于开干了,,,

网友:
太好了!可惜了我买的山寨贴片机

网友:
几年前就说jlc会走这条路,还蒙对了。以后做0402阻容方便了。

网友:
帅,手痒了等新板子出来就试试

网友D:
唯一的不爽就是只能焊接单面,一下把很多板子拒之门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唯一的不爽就是只能焊接单面,一下把很多板子拒之门外了

双面的你选择焊一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的你选择焊一面就行了

还好我现在除了BGA背面放滤波外,别的能放正面都放正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的你选择焊一面就行了

层数大于等于2的板子一般都是2面都有电阻电容的吧
只焊一面的话很像剃头只剃半边啊

网友:
封装什么的有标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的,贴片机可以设定任何一个焊盘作为原点。

一般为了方便,会以工艺边上的mark点作为原点 ...

这个我倒知道,那和我给的坐标文件,怎么能对应的上呢?
可以自动修改/偏移?

网友:
只能焊一面就很遗憾了

我还是希望两面都焊得好

不过以后会试试只在一面放阻容

网友:
jlc能不能把可贴的元件封装做成一个包?这样出问题的几率会少好多。

网友:
估计以后会出现一面全是阻容,另一面全是芯片的板子啦

网友:
100块只贴阻容还各种限制,感觉有点高啊,应该争取不到中间用户,也许JLC通过调查统计觉得市场够吧。

网友:
建议BOM表里面有一列是立创商城的元件编号,这样就不用手动更换了,否者的话忙了半天,出现异常又要重来。

网友:
>唯一的不爽就是只能焊接单面,一下把很多板子拒之门外了

why only one side? two side is needed most of the time. Can we get it resolved?

网友:
三极管也弄两个型号吧,用的应该很多

网友:
Very soon, transistors, diodes, IC will be there too.

网友:
请问嘉立创的SMT只能一面贴,还是支持双面贴啊? 谢谢。

网友:
终于开工,最近可以试一下了。

网友E:
一款最多可以有几块啊?

网友:
终于开始了。

网友:
请问,拼版算一款还是两款呢?

网友F:
啥时开业,迫不及待啊

网友:
最多只能贴30块,有点少,而且只能贴阻容也不够方便,希望逐步放开

网友:
要做样品的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款最多可以有几块啊?

30片以内,样板系统的订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啥时开业,迫不及待啊

昨天已放开系统了,可以下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片以内,样板系统的订单。

只能是两层板的样板么?
四层板50片以内都算样板吧

网友:
价格还不错,能接受的。

网友:
好的。以后选用0603的了。。。。。。。。。。。。

网友:
的确好消息,开发调试阻容最麻烦了。一般的样板元器件不是很多,其实手工焊焊很快的,jlc定位很准。

网友:
点焊是什么工艺? 怎么上锡膏?

网友:
是一个点0.03还是一个元器件(两只脚)0.03啊?

网友:
好消息,100块工艺费,不用钢网,相当于50块钱工艺费,还是很便宜的了

网友H:
  就贴阻容少了点工作,下一步什么时候加入   长电 的贴片 三极管、二极管、  还有0805的LED灯啊,都是最常用的 ,,0603R4的贴片电阻也很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贴阻容少了点工作,下一步什么时候加入   长电 的贴片 三极管、二极管、  还有0805的L ...

慢慢来就有了

网友:
感觉只贴阻容还是有些弊端的,很多IC外围的阻容要求离芯片越近越好,但是太近的话,先贴好阻容再贴IC芯片就有点碍事儿了

网友:
>好消息,100块工艺费,不用钢网,相当于50块钱工艺费

More detail?

网友:
>点焊是什么工艺? 怎么上锡膏?

A picture of the solder paste distribution machine?

网友I:
>30片以内,样板系统的订单

what abuot 300 pieces?

网友:
引用 网友I:
>30片以内,样板系统的订单

what abuot 300 pieces?

give up....

网友:
人家都反复说了是“样品”。
只贴阻容其它的都不贴,等你回来手工不焊,太多了不嫌累啊
要是超过100片你就可以去找正规的批量贴片厂了,干嘛要找到嘉立创?
正规贴片厂如果熟一点,工程费大约1K多就够了,平摊到几百个板子一点也不高。

样品其实一二十个就够了,这种数量不好去找批量贴片厂的,愿意为10个板子出1K5工程费的人毕竟不多~

网友:
有机会做一把!赞一个!

网友:
嘉立创SMT元年,祝贺!!

网友:
什么时候开通小批量贴片,  只要贴电阻、电容就OK了, 芯片回来找一个人一百片一天可以搞定。我有此需求,主要阻容点能否再低,不然加工成本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有关系,那点都行

请问下 现在拼版  12cm*15cm   还支持拼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