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富士通FM3单片机的AD应用问题

楼主(2016-02-16):
使用的是MB9AFB44N
使用AD的单次转换模式,最简单的这种,12位AD
开始转换之后在转换完成的地方设置断点,读出的转换结果不是当前电平的结果,需要再读很多次才能读到正确的结果
例如:模拟输入引脚连接至Vcc,Vref也连接至Vcc,读到的结果应该接近于0x0FFF,但是前几次读都不是这个数值,需要重复采样和读16次才能读到0x0FFF这样比较大的数据
         同样将模拟输入引脚连接至GND,读到的结果应该为0x0000,也是需要重复采样和读16次才能读到0x0000
在读到正确的数据之前的错误数据是之前连接到模拟输入引脚的电平转换的结果,也就是那16次错误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哪位有使用经验给帮帮忙啊

网友:
从来没有过用断点的方式进行调试,但是FM3的AD还是很可靠的,LZ看下例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AD是比较基本的,不会有问题,FM3现在归到CYPRESS门下,资料整齐多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IAR自带的寄存器映射库的问题
转换结果数据寄存器不能一次性读32bit,必须先读低16bit判断状态,状态显示数据有效之后再读高16bit,否则FIFO会发生移位导致数据错误。
IAR自带的寄存器映射库只能一次性读32bit,需要修改一下,将其32bit的映射拆分成两个16bit的映射,然后按照上述方法操作就是正确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