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反接保护:高手设计原理求解

楼主(2016-02-16):
一般电源反接保护用一个串接的肖特基二极管就足够了,
但是我看到有份高手的设计如下,暂时看不懂,求教原理(ps:图中的mos管的样子画错了,是p沟通耗尽型的)

楼主:
附:最大输入为26V

网友A:
mos管电路图少了内置的二极管,
电源首先通过内置二极管给mos管加偏置的,然后就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电路图少了内置的二极管,
电源首先通过内置二极管给mos管加偏置的,然后就导通了 ...

是的  能导通这个我也知道
问题是这个电路如何做到的reverse protection
齐纳二极管设置的又是什么门限,有何用处

楼主:
哎呀,我太傻了
这个跟肖特基二极管其实区别不大的
用这么复杂的电路是因为shottky的压降导致功率损失
这mosfet的话 RON很小 功率损失可忽略
没其它用处

楼主:
zener是防止Vgs太大,起的保护作用,毕竟最大电压可能为2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能导通这个我也知道
问题是这个电路如何做到的reverse protection
齐纳二极管设置的又是什么门限 ...

电源接反了,内置二极管反偏,MOS管也处于截止状态,没有回路,
就算MOS有漏电流,GS之的电位差等于稳压管的正向导通电压,这远小于PMOS的导通电压,所以不会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zener是防止Vgs太大,起的保护作用,毕竟最大电压可能为26V

终于顿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反了,内置二极管反偏,MOS管也处于截止状态,没有回路,
就算MOS有漏电流,GS之的电位差等于稳压 ...

以前看到电源输入端用p mos背对背反接 知道是保护
但其个中的奥妙现在才搞懂

楼主:
还有R5是用于增加零点,防止LC滤波的极点导致源输出时序预量不够,防不稳定、振荡
啊啊啊啊  高手就是不一样
ps:R5是怎么选的啊?

楼主:
偷偷透漏一下,这是CalTech&MIT的设计哦
有大牛的地方,虽然不一定全是

网友B:
这有防反接保护么?你反接试试看C4会不会爆。
R5用于减小Q值的,防止振荡的;

网友:
C4 是败笔 质量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防反接保护么?你反接试试看C4会不会爆。
R5用于减小Q值的,防止振荡的; ...

右边是输入?

网友C:
一个全桥搞定所有的电源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全桥搞定所有的电源反接。

如果是10A的电流,也用全桥?

网友:
用继电器吧,接反就断开,正常不工作(接反时有一瞬间反向电压)。

网友D:
这个电路并不是通过mosfet内置二极管工作的,原因是内置二极管压降太大(大电流时)。实际工作原理,应该是p沟道mosfet源极,在接正电源是时由于稳压管不导通,R6使vgs为负输入电压值,或在输入高于10v时,限制在—10v的vgs,mosfet 导通。当mosfet源级为负电压时,由于稳压管正向导通,使vgs钳制在+0.7v,所以mosfet被截止,保护了后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并不是通过mosfet内置二极管工作的,原因是内置二极管压降太大(大电流时)。实际工作原理,应该是 ...

正解,就是这吗回事

网友(2017-01-13):
图上不就是P沟道耗尽型的吗,怎么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