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nRF24L01同时发送,是否会干扰?

楼主(2016-02-16):
一对设备,一主,一从,用nRF24L01传送数据,数据量很小。
一个环境下有很多套设备。
同时发送,是否存在同频干扰问题?

网友:
同一信道的话,是会有干扰的。地址不同,如果有重发机制的话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过年好哈。
nRF24L01这玩意跟电动车遥控器的433M频率无线遥控相比
相同点:都有同频干扰,都是最基本的无线编码传输。
不同点:nRF24L01速率高。
我这两点理解的对吧?

网友:
用的少的话,换个信道,换个频率试试。

PS:在这里,不同的频率段理解成不同的信道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没有东西啊,在论证方案,怎么试啊

楼主:
PT2262这种无线通讯,如果按住一个不停的发,其它的都收不到,同频干扰

网友:
个人认为,2.4G的应该有跳频才对。就像蓝牙。wifi。

楼主:
好像nRF24L01没有跳频技术,是不是加上跳频技术就是蓝牙了?

网友A:
NRF24L01是支持6对1发送的,只要你信道地址别重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L01是支持6对1发送的,只要你信道地址别重了就行了

谢谢回复,我都是一对一应用,
但是同一个环境下,有50多套设备,不知道这种情况能用这个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都是一对一应用,
但是同一个环境下,有50多套设备,不知道这种情况能用这个方案吗 ...

RF加跳频也不会成为蓝牙。蓝牙的手册严格要求跳频时间和方法。蓝牙4.0协议栈100万人民币还是一部分。

RF通信必须跳频。跳频频点 间隔3--5频点选择。 一般频点15个左右。简单的遥控器类3--6个。
频点要 低  中  高   低  中   高....方式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加跳频也不会成为蓝牙。蓝牙的手册严格要求跳频时间和方法。蓝牙4.0协议栈100万人民币还是一部分。

RF ...

谢谢楼上回复,我换种问法,
NRF24L01用来做无线鼠标,同一个办公室有50个人,能正常使用吗?
我实际的应用数据量远比无线鼠标小的多,那NRF24L01方案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都是一对一应用,
但是同一个环境下,有50多套设备,不知道这种情况能用这个方案吗 ...

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换种问法,
NRF24L01用来做无线鼠标,同一个办公室有50个人,能正常使用吗?
我实际的应 ...

鼠标是另外一个概念。又分为对码和免对码。主要是为了解决串扰。

可以告诉你RF不可能百分百通信。丢失几个包正常,你考虑问题如何在丢包以后还可以工作。

无非就是多次发射\多次接收+跳频。次数太多耗电大。
根据自己的情况平衡。

网友:
有81个频道,频道相同就会有无线电干扰,误码率就会增大.然后还有6个通讯管道,管道地址匹配了才会被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是另外一个概念。又分为对码和免对码。主要是为了解决串扰。

可以告诉你RF不可能百分百通信。丢失几 ...

谢谢回复,只要是这种方案能实现就可以,我会在软件上进行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是另外一个概念。又分为对码和免对码。主要是为了解决串扰。

可以告诉你RF不可能百分百通信。丢失几 ...

确实,编程思路如此。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收一发,多对设备同时工作时会有干扰。用跳频是可以的,现在正在研究中。
参考的是nordic的这份文档:nAN24-07

网友(2020-12-11):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收一发,多对设备同时工作时会有干扰。用跳频是可以的,现在正在研究中。

哥们,跳频调试得怎么样。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