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正反转空心杯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6-02-16):
玩小四轴也有多年,一直没有留意正反转电机的细节上的区别。今天突然想到,也上网查了一下,但没有具体的说法,望了解的网友,说明一下。
平时,用起来,好象正反转,不区别,用起来,也没有发问题。

我不解的是,正反转空心杯电机,在机械结构上,有什么不同。如果两者没有区别的,为什么要搞两款正反转的电机出来?只为了说得好听!?
我的想法,有可能是转子的线绕的方向不一样。或是电极的安装方位不一定。我只是想有一个比较“官方”,比较有力的解释。

网友A:
小四轴用的直流有刷空心杯电机,用法与普通有刷直流电机一直,直流有刷电机的旋转方向与供电电压极性相关,改变供电电压的极性即可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四轴用的直流有刷空心杯电机,用法与普通有刷直流电机一直,直流有刷电机的旋转方向与供电电压极性相关, ...

你的这个说法,我明白,我不解的是,为正反转空心杯电机,在机械结构上,有什么不同。如果两者没有区别的,为什么要搞两款正反转的电机出来?只为了说得好听!?
我的想法,有可能是转子的线绕的方向不一样。或是电极的安装方位不一定。我只是想有一个比较“官方”,比较有力的解释。

网友:
浆有正反,电机本身没有吧,反正是有刷,正反没区别

网友:
没有正反转空心杯电机这种说法。有正反桨。单桨转动时会产生个反向的扭力,导致机身旋转,典型的就是单桨直升机,如果没有尾桨,直升机机身也会旋转,那就不能控制飞行了。双桨直升机就可以没有尾桨,大桨是一正一反,扭力抵消了。四轴一样的,4个桨必须2正2反,这样扭力才能抵消。电机只是配合桨而已。

网友:
呵呵,好象区别还真是绕线方向,旋转角加速度与某方向向反时会减少线圈寿命。

网友B:
应该是电刷方向不同吧,空心杯的电刷是这样的,顺着转和反着转的磨损应该有区别:

网友:
刷子安装方向不一样,反着用会缩短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刷方向不同吧,空心杯的电刷是这样的,顺着转和反着转的磨损应该有区别: ...

大师。厉害啊。xue xi 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刷方向不同吧,空心杯的电刷是这样的,顺着转和反着转的磨损应该有区别: ...

哈哈,专业的

网友:
gzhuli真是高手,啥都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刷方向不同吧,空心杯的电刷是这样的,顺着转和反着转的磨损应该有区别: ...

很多直流小电机都是这样的结构,按照您这个图来说的话,应该是逆时针转好还是顺时针好?

拳头大的电机很明显能听到两个方向的声音不一样,一般我选择声音小的那个方向使用,但小电机听不出来,大电机也不是这样的电刷(是弹簧的那种)

有些电机厂家用一个红点标记正极,但很多电机并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多直流小电机都是这样的结构,按照您这个图来说的话,应该是逆时针转好还是顺时针好?

拳头大的电机很 ...

我也没深究,如果按雕刻机顺铣和逆铣的区别来说,顺时针好,逆时针会增加接触面的压力,而且微型空心杯电机的转速高,应该比大电机明显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深究,如果按雕刻机顺铣和逆铣的区别来说,顺时针好,逆时针会增加接触面的压力,而且微型空心杯电 ...

有道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刷方向不同吧,空心杯的电刷是这样的,顺着转和反着转的磨损应该有区别: ...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四轴用的直流有刷空心杯电机,用法与普通有刷直流电机一直,直流有刷电机的旋转方向与供电电压极性相关, ...

空心杯电机原来是直流电机啊  难怪有些原理图上一个电机对应一个mos管

我之前还以为是bldc呢

网友(2019-05-13):
一般两线的小空心杯电机是不是都是有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