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N硅光电池光强度检测电路

楼主(2016-02-16):
某电路,用于检测光强度的,效果不错。结果是用dB 和%表示的

就是看方案还不错发上来讨论讨论哈。。

谢谢楼下的各位纠正,确定是8选1模拟开关了。

反馈电阻貌似有一定比例关系

D1是PIN硅光电池管。

光强度检测不懂为什么要接个8选1模拟开关。但知道模块是用在测试的光源是有一定频率的。

网友:
积分式I/V转换,测量光电流。那个16脚的芯片像数字电位器,或者是模拟开关芯片。

网友:
SOP16是模拟开关,像是4052之类的。。

网友:
像是CD4051,3脚是不是还应该接什么

网友A:
楼主把图都换了,这次看的清楚了,R3~R10都是反馈电阻啊,靠程序来选择不同反馈电阻,实现不同的量程和精度。

这种测量,电路本身没啥难度,难度在于最后的校准与程序拟合曲线。PIN二极管是典型的非线性器件哦。

网友:
用358做IV转换你就失败一半了。用mosfet输入的运放吧。LF356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图都换了,这次看的清楚了,R3~R10都是反馈电阻啊,靠程序来选择不同反馈电阻,实现不同的量程和精度 ...

嗯,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东西是科学仪器用的吗?

网友:
输出一致性也是很重要的滴。

楼主:
这样一个电路是不是同时可以测交直流光信息呢??

网友:
其实就是I/V转换,下面是选当挡。楼主做出来了吗?
我现在也在调试一个激光的,探测器进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一个电路是不是同时可以测交直流光信息呢??

还是运放的问题,就看你交流光带宽了,
就像楼上说的,选358你后期拟合pin管的线性够呛,一级运放就行了,要大电流输出,低偏置失调,轨到轨,当然看你精度要求了

网友(2016-04-11):
楼主.有这种模块的购买方式吗?

网友C(2016-12-29):
引用 网友B:
还是运放的问题,就看你交流光带宽了,
就像楼上说的,选358你后期拟合pin管的线性够呛,一级运放就行了 ...

不用轨道轨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轨道轨的可以吗

可以,线性应该不好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线性应该不好控制

你的意思是电流在比较低的时候,输出误差大吧

网友:
市面上的  玩具级别    紫外线 检测 模块 都是这样做的 ,换个 运放 就 好,358  太 low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电流在比较低的时候,输出误差大吧

光电池输出的电流本来就不多,有一部分电流被运放吃进去去了,能给8选1开关上的电阻的电流变少了。
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电池输出的电流本来就不多,有一部分电流被运放吃进去去了,能给8选1开关上的电阻的电流变少了。
不知 ...

嗯,我明白了点

网友:
市面上的  玩具级别    紫外线 检测 模块 都是这样做的 ,换个 运放 就 好,358  太 low 了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