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怎么解决手动更换元器件,忙了半天出现异常又要重新...

楼主(2016-02-16):
首先感谢嘉立创提供这个方便!!

当小白鼠,一个自动匹配的器件都没有,然后手动添加!忙了半天,好不容易都替换完了,点下一步系统卡了,提示忙。
然后工作白忙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
1. 怎么做BOM表,能让系统提高自动匹配器件?
2. 出现这种情况的应该会很多的,该用什么办法解决?如果搞几次都这样,会疯掉的。

楼主:
建议BOM有一列用于注明元件编号的,我们填好立创商城元的件编号后,再上传BOM,这样的自动匹配就会100%成功了。
这样会更省事些。版主也可以发起投票调查。

楼主:
嘉立创的人哪里去了?
进来回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嘉立创的人哪里去了?
进来回答一下??!

这是元件的相关内容,请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元件的相关内容,请参考

还有SMT相关的教程资料么?一并传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元件的相关内容,请参考

已经改成这样的元件参数,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SMT相关的教程资料么?一并传上来吧

暂时只有这个初步的下单流程哦。

楼主:
还有,104的0805,0603封装怎么不上三星的电容?

网友:
楼主加我们IT运维人员的qq,他给你看下是什么情况 。qq:2850691530
他看下你是怎么操作的,应该很快就知道问题。

网友:
0805 的贴片 LED
0603x4的贴片 排阻
这类的量也很大的

还有 DO贴片二极管,sot23贴片三极管,,,,,,

楼主:
工作人员说,因为“贴片瓷片电容”而不能匹配。
下次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