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水做个哈希函数啊?

楼主(2016-02-16):
大家水做个哈希函数啊? 交换机需要依据MAC地址来索引,如何将MAC地址映射为一个10位的地址 ?
如何构造哈希函数 比较好,冲突少,均匀,效率高?

网友A:
看来我中文不好,没有看懂楼主标题

网友:
可以采用动态哈希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中文不好,没有看懂楼主标题

帮歪果仁翻译一下:大家谁做过。。。,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歪果仁翻译一下:大家谁做过。。。,哈哈哈

谢谢,中文真是博大精深啊

网友:
楼主最后还是决定学fpga了呀

网友:
话说MAC就是唯一的了,还做哈希是想做什么用途?

网友:
他要变短

楼主:
是的想要变短,  交换机不都用哈希吗 ? 而且是哈希寻址啊,江MAC转换城的哈希值,当作一个10位的 地址(所以尽量少冲突才行)

网友(2017-07-31):
引用 楼主:
是的想要变短,  交换机不都用哈希吗 ? 而且是哈希寻址啊,江MAC转换城的哈希值,当作一个10位的 地址(所 ...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一样的问题,如何将MAC地址变短,且少冲突

网友:
拿吧刀来剁短

网友:
用CRC16求出4个字节,另外两个字节弄个固定的吧

网友:
扔掉前面两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