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FPGA的RAM里做一个表,字长最多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6-02-16):
如果在FPGA的RAM里做一个表,表里的每个字存储一个表项,表项的字长最多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有用过512bit的宽度,但有很多制约因素,并不建议太长,还是改用其他方式实现较好。

网友:
在quartus中ram设置的数据位宽最大288bits

网友:
查了下,xilinx 1152位支持

网友:
这要看下IP的限制了
字长越长速度越慢

楼主:
在quartus中ram设置的数据位宽最大288bits,用125Mhz能否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