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模拟串口程序模块

楼主(2016-02-17):
我用过的感觉比较好的软件模拟串口程序.
使用方法见程序中详细说明.
多谢大家测试并指教.

网友:
我帮你贴出来
/******************************************************
使用方法:
1.在"MR_macro.h"中正确填入MCU类型及MCU主频参数
2.正确设定TX及RX引脚配置宏定义
3.确定DELAY_TX参数:
    a.改宏定义#define UART_DEBUG X  为 #define UART_DEBUG 1(准备调用TX_BD())
    b.在main()中的端口init()后加入TX_BD());while();语句,编译并烧录
    c.串行助手中若收到0x41 则其后数字即为可用的DELAY_TX值(尽量取中间值)。
4.确定DELAY_RX参数:
    a.改宏定义#define UART_DEBUG X  为 #define UART_DEBUG 2(准备调用RX_BD())
    b.在#define DELAY_TX 0x?? 宏定义中填入上步中获得的正确值
    c.在main()中的端口init()后加入RX_BD());while();语句,编译并烧录
    d.串行助手以10mS为间隔时间不停发'A'(0x41),
      收到的非0数字即为可用的DELAY_RX值(尽量取中间值)。
5.从调试模式改回正常使用模式:
    a.改宏定义#define UART_DEBUG X  为 #define UART_DEBUG 3(准备正常模式使用)
    b.将上述正确的DELAY_TX及DELAY_RX值填入宏定义中
    c.去掉main()中用于调试的TX_BD());while();或RX_BD());while();语句.
******************************************************/
#include "MR_macro.h"
#include "DataType.h"
#include "UART_IO.h"
//**************串口程序*********
//TX及RX引脚配置:
#define UARTPORT PORTD
#define UARTDDR DDRD
#define UARTPIN PIND
#define RXPIN PD2
#define TXPIN PD3

uchar delay_tx;
uchar delay_rx;
#define UART_DEBUG 2//1:TX_DEBUG 2:RX_DEBUG 3:NORMAL

#if UART_DEBUG==1
#define DELAY_TX delay_tx
#define DELAY_RX 0x14
#elif UART_DEBUG==2
#define DELAY_TX 0xcc//调用TX_DB()获得的正确值填入些
#define DELAY_RX delay_rx
#elif UART_DEBUG==3
//常用TX,RX参数列表:
// 1M 0x11 0x14
// 2M
// 4M 0x5d 0x68
// 6M
// 8M 0xcc 0xde
//12M
//16M
//20M
#define DELAY_TX 0xcc//调用TX_DB()获得的正确值填入些
#define DELAY_RX 0xde//调用RX_DB()获得的正确值填入些
#endif
//******IO模拟串口子程序声明********
static void wait(uchar time);//延时等待程序
void v_putchar(uchar data);//发送单个字节
uchar v_getchar(void);//接收单个字节
void v_puts(uchar *str);//发送字符串
void TX_DB(void);
void RX_DB(void);
//********子程序定义***********
void TX_DB(void)
{
    //***************DELAY_TX确定程序**************
   //串行助手中若收到0x41 则其后数字即为可用的DELAY_TX值。
   //取尽量踞中间的值,有利于通信的稳定性
   for(delay_tx=0;delay_tx<0xff;delay_tx++)
   {  v_putchar('A');
      wait(0xff);
          v_putchar(delay_tx);
          wait(0xff);
   }
}
void RX_DB(void)
{
   /***************DELAY_RX确定程序**************/
   //确定好DELAY_TX后才可确定DELAY_RX
   //串行助手以10mS为间隔时间不停发'A'(0x41), 收到的非0数字即为可用的DELAY_RX值。
   //取尽量踞中间的值,有利于通信的稳定性
   for(delay_rx=1;delay_rx<0xff;delay_rx++)
   {
      if(v_getchar()==0x41) v_putchar(delay_rx);
          else v_putchar(0);
   }
}
void wait(uchar time)//延时等待程序
{  uchar i;
   for(i=0;i<time;i++);
}

//uchar delay_tx,delay_rx;//正常程序中要用DELAY_TX及DELAY_RX替换
void v_putchar(uchar data)//发单字节程序
{  uchar i;
   for(i=0;i<10;i++)
   {  if(i==0) UARTPORT&=~(1<<TXPIN);//第一次发起始位(发送脚拉低)
      else if(i<9)
      {  if(data&0x01) UARTPORT|=(1<<TXPIN);//待发位为高,置高发送脚
             else UARTPORT&=~(1<<TXPIN);//待发位为低,置低发送脚
                 data>>=1;//准备发下一位
          }
      else UARTPORT|=(1<<TXPIN);//最后发停止位
          wait(DELAY_TX);//发送位延时(正常程序中要用DELAY_TX替换)
   }
}

uchar v_getchar(void)//接收单字节程序
{  uchar i;
   uchar data;
   while(UARTPIN&(1<<RXPIN));//等待起始位(若用中断方式则要删除此行)
   for(i=0;i<9;i++)//接收8位数据和1位停止位
   {  wait(DELAY_RX);//接收位延时(正常程序中要用DELAY_RX替换)
      if(i==8) break;//停止位跳出(不放入数据中)
      data>>=1;//准备接收下一位
          if(UARTPIN&(1<<RXPIN)) data|=0x80;//接收位为高,置高数据位
          else data&=0x7f;//接收位为低,置低数据位
   }
   return data;//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void v_puts(uchar *str)//发送字符串
{
    do
        {
            v_putchar(*str);//发送当前字符
                if(*str==0xff) break;//所有字符串最后一个数据必须为0xff,发完0xff数据则结束发送
                ++str;//准备发下一个字符
        }while(1);
}
//****************************************/

#ifndef _UART_IO_H
#define _UART_IO_H

extern unsigned char delay_tx;
extern unsigned char delay_rx;

//******IO模拟串口子程序********
extern void v_putchar(uchar data);//发送单个字节
extern uchar v_getchar(void);//接收单个字节
extern void v_puts(uchar *str);//发送字符串
extern void TX_DB(void);
extern void RX_DB(void);
//*************************************/

#endif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备用了

网友A:
STC有现成的软件包,随你移植到任何MCU,我曾经移植到STM8,很好用

网友:
软件延时的?
不好吧

网友:
感谢分享,琢磨研究

网友:
IO口模拟串口接收代码弄不好,刚好是需要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有现成的软件包,随你移植到任何MCU,我曾经移植到STM8,很好用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有现成的软件包,随你移植到任何MCU,我曾经移植到STM8,很好用

STC的模拟串口要用到硬件定时器吗?

网友:
这个代码实用性较差,

软件延时;
接收函数一直等待,占资源

网友:
用软件延时,惨不忍睹,如果你的系统没有中断且只发送几个字节,还凑合,有中断的话,误码率不知会有多高,而且还是阻塞发送和接收,CPU就在等待中度过。兄弟起码用个定时中断来处理一下吧。我另外开个贴发个用定时中断的模拟串口吧,用起来除了占一点点cpu,其余和硬件串口一样,不过当然没有硬件DMA,呵呵。

软件UART: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38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