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4V1A直流有刷电机,正反转芯片或电路

楼主(2016-02-17):
求推荐24V1A直流有刷电机,正反转芯片或电路,本来想用L298去控制,但是这个用单片机控制要做输入隔离,要的体积大,有没有外围电路少的芯片可以实现

楼主:
好凄惨没人回复

网友:
TA8428直流电机驱动-东芝.pdf   虽然不喜用,但是这个方便,,

网友A:
TB67H400AFT,可以双路并成一路,增强带载能力。可以设置最大工作电流,避免堵转时过流。带过流保护

网友B:
L298又贵性能又落后,不是维修没什么理由再选这个片子了。
用TI的DRV8841吧,JLC有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L298又贵性能又落后,不是维修没什么理由再选这个片子了。
用TI的DRV8841吧,JLC有售。 ...

同意大师的。

网上很多小车,居然一直用这个。。
类似芯片太多了。
东芝,意法,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又贵性能又落后,不是维修没什么理由再选这个片子了。
用TI的DRV8841吧,JLC有售。 ...

DRV8841 这个芯片的应用电路有没有,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67H400AFT,可以双路并成一路,增强带载能力。可以设置最大工作电流,避免堵转时过流。带过流保护 ...

TB67H400AFT应用电路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DRV8841 这个芯片的应用电路有没有,嘿嘿

去官网下个datasheet都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下个datasheet都懒么?

好吧,我错了,不太会看这些,嘿嘿

网友:
L298可以PWM直驱。隔离是为了更加稳定。

网友:
mark一下,多谢楼上各位,正巧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启动的时候电流不大,可以用A4950KLJTR-T,我用着挺好,就是阻力大了启动不了。号称能正负3.5A 40V反正用着怎么都不坏,电流过大短路那些就自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的时候电流不大,可以用A4950KLJTR-T,我用着挺好,就是阻力大了启动不了。号称能正负3.5A 40V反正用着 ...

上个电路图呗

网友(2017-08-16):
请教:A4950的第4脚Vref接在那里?

网友(2018-05-16):
引用 网友C:
启动的时候电流不大,可以用A4950KLJTR-T,我用着挺好,就是阻力大了启动不了。号称能正负3.5A 40V反正用着 ...

这个批量价格大约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