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云(万网)的域名居然不能解析动态ip

楼主(2016-02-17):
购买了才发现没有客户端软件,只能在控制台上设置静态IP。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法?我的服务器网络重启后IP会变的。

网友:
即使有也不行的,万网IP解释一般需要数分钟后才生效的,因为所有服务器都有DNS缓存的。

网友:
使用 DNSPOD 解决.

网友:
http://dns.he.net 注册一个账号

将你的域名ns服务器更改为    ns1.he.net;ns2.he.net;ns3.he.net;ns4.he.net
然后在它里面添加你的域名,再添加你的主机名(A记录),如www,添加的时候勾选下面的“Enable entry for dynamic dns”,这个记录就支持动态更新了。

更新IP方法看首页说明,用浏览器或其它方式访问 http://dyn.example.com:password@ ... ame=dyn.example.com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http://dns.he.net 注册一个账号

将你的域名ns服务器更改为    ns1.he.net;ns2.he.net;ns3.he.net;ns ...

谢谢,再帮多一个忙,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用自家的网络做网站,80端口被封了。如果解决。一定要用到80端口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3871-1-1.html

网友B:
阿里云解析有API可以动态修改解析IP,跟DNSPOD差不多了。这里是手册http://aliyun_portal_storage.oss ... I-ReferenceV1.3.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里云解析有API可以动态修改解析IP,跟DNSPOD差不多了。这里是手册http://aliyun_portal_storage.oss-cn-h ...

这个好,就是不知道开始生效的延时时间是多长?

网友:
自己把NS改为花生壳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就是不知道开始生效的延时时间是多长?

延迟时间不太清楚,看手册里面有说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帮多一个忙,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用自家的网络做网站,80端口被封了。如果解决。一定要用到8 ...

去申请一个aws吧 不用备案   选择岛国 速度很快

网友:
关注下,也想鼓捣个小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