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KINETIS样片和调试器购买求助!

楼主(2016-02-17):
最近在做无感FOC控制算法时,因为原有的英飞凌XMC1300芯片的计算性能受限,需要使用更好一点的芯片。
通过在论坛的一番搜索,觉得飞思卡尔的芯片甚和心意,特别是它的KV10系列,真的很好!

当我找了个代理商购买样片时,人家觉得我没有公司,等了2,3天都没有结果,不太鸟我,没办法,只有求助于论坛了。
我也理解,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多。当我需要帮助时不鸟我,等我成功时我也就不鸟你了。

现在我有如下疑问求教,希望有坛友能够帮忙解答,谢谢!

1.我想购买10片 MKV10Z32VFM7或者MKV10Z32VLF7的样片,也就是QFN32或是LQFP48封装的。
2.我想在KEIL下开发,也已经在它的器件列表中找到了对应型号,现在缺的是类似英飞凌的那种板载JLINK调试器。
   但是我在官网上看到对应的FREEDOM还没出来,请问使用淘宝上买的JLINK是否可以?要什么版本?会不会变砖?
3.个人非常讨厌ST的那种固件库,请问FREESCALE的这个芯片有没有直接控制寄存器的各种外设的简单例子?
4.请教各位使用过KINETIS的朋友,你们都是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和调试器,我就希望在KEIL下,使用简单的JLINK,参考简单外设使用例程跑起来就可以了。
5.有没有愿意鸟我的代理商介绍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
JLINK 都能用,

网友A:
ICKEY
PS:讨厌ST的固件库,直接操作寄存器就行了,为毛换芯片
FS的文档跟ST比还有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KEY
PS:讨厌ST的固件库,直接操作寄存器就行了,为毛换芯片
FS的文档跟ST比还有差距 ...

听朋友说,STM32解密太容易了!
得换个保密性能好点的。

网友:
代理商还是有的!既然都是坛友,支持你是必须的!已经 发了 PM

网友B:
可以直接“中电港”下单买吧

网友:
开发可基于KSDK,现在版本是1.3

网友C:
学校今年和nxp合作建实验室了,开学就该送板子过来了。做飞思卡尔杯的都买的山寨的jlink,v8的能调k60.
M7核的就需要V9了,V8掉固件可以自己刷,砖了能刷任意SN。

STM32破解最低13.5W,用唯一ID加密的可以送一批芯片给做破解的,他们能修改唯一ID,再加5万。
使能保护级别2之后只能开盖读,JTAG相当于熔断了。
这十几万的钱真的想仿制你产品的人拿一半去雇个程序猿,另一半拿去吃喝玩乐足够了。
任何单片机都能破解,防破解的意义不是不能破解,而是破解成本大于重新研发成本。
STM32也好,XMC/LPC/Kinetis也一样,做了破解成本大于研发成本防破解而已。
真正的加密CPU是能防开盖的,破解成本200W+,芯片当然价格不菲。

对于ST的固件库,HAL的根本看不下去,既没实现屏蔽硬件层又没实现完全操作硬件,外加效率低下
STD库可以用于早期开发,然后一点点用寄存器代码替换掉库函数。
可以当例程用,剪出来里面的寄存器代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中电港”下单买吧

这个是不是系统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校今年和nxp合作建实验室了,开学就该送板子过来了。做飞思卡尔杯的都买的山寨的jlink,v8的能调k60.
M7 ...

多谢兄弟指点!

“STD库可以用于早期开发,然后一点点用寄存器代码替换掉库函数。
可以当例程用,剪出来里面的寄存器代码用”,对这段话非常同意,标准库真的是脱裤子放屁,用寄存器写几个经典例程就够了,可是就是没有,用不到的反倒一大堆,新建个标准库的工程都没搞定,这就是我很早就放弃STM32的原因。

看来我还是回头到英飞凌吧,但是它只有M4核了,还是放弃飞思卡尔了,这是第二次想用受挫,还是和以前一样搞不到,不知道飞思卡尔搞个样片怎么地这么难?!日!!!

结贴了,感谢上面各位回复的朋友!

网友D:
我手里有,你要不要。项目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有,你要不要。项目剩的

谢谢!不玩飞思卡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系统错误?

QFN的用的人少吧,订货价看起来也还好的。

TQFP的还不错,10多块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QFN的用的人少吧,订货价看起来也还好的。

TQFP的还不错,10多块一片。

再好的东西搞不到也是然并卵!

话说代理商怎么都那么的势利,给有兴趣、有实力的工程师提供一些样片也许会有很大的使用可能性,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的公司的研发部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研发实力,而且在那种环境下也不太可能出大成果,都喜欢搞些垃圾东西去申请垃圾专利,一来二去时间就混过去了。那些销售“工程师”的眼睛也老是盯着那几家大公司,就想一口吃个大胖子,怎么可能?有那么容易?

在价格和购买上,STM32绝对是第一选择,不过我一直搞不定它的固件库,而且以前读它的手册也看不懂,不像英飞凌,给了寄存器样例后,修修改改就可以用了!

要是以后有了大公司,什么新塘、瑞萨的销售一律叫保安乱棍打出!哈哈!

网友E:
有的代理,每次问对方一个新东西,第一句回复就是能有多少量,特么的劳资还没决定要不要用你家东西呢就先问我有多少量~~   所以等我们量产后就会找那些研发阶段态度好,样品跟进及时的代理,价格优势不大都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代理,每次问对方一个新东西,第一句回复就是能有多少量,特么的劳资还没决定要不要用你家东西呢就先问 ...

非常赞同!
人与人的交往,不是单纯的金钱关系,太在乎金钱,除了他自己内心很穷外,做人也不会太厚道!

对于大家都互相帮忙、给予支持的代理,真的不用太在乎小利,大家都赚钱最好!
因为以前是芯片卖方市场,也没什么真正的研发,都是山寨,所以给那些没怎么读过太多书的人一些做销售发财的机会,所以市场搞得很乱是很正常的!

话说前几天满怀憧憬地等待代理商给我样片的电话,结果是杳无音信,可惜我为了节省时间(代理说FREEDOM申请需要等一段时间),还同时到淘宝上买了一块FRDM KE02Z40M的小板,希望样片一到就可以立马学习,可惜现在是有枪无弹了!

今天东西到了,做工很不错!但到手后看了一下就直接扔到杂货箱了,等以后KV的片子到手了,有空再玩玩,我还是继续我的XMC1302。

话说这飞思卡尔的FREEDOM还不是JLINK,叫什么OPENSDA!不知道我这个板子上的OPENSDA能不能去开发KV10Z系列的片子?这个板子就先吃灰吧!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
人与人的交往,不是单纯的金钱关系,太在乎金钱,除了他自己内心很穷外,做人也不会太厚道!

没问题可以开发的,通常板载仿真器是自己家的,如果jlink的话光是版权费都不知道要多少,就好比st的discovery是板载stlink一个道理。不过opensda貌似可以刷成jlink特供固件,论坛里有相关帖子(这会用的手机,没法搜索)

fsl家的东西我现在不大敢用了,被nxp收购后不晓得会砍掉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可以开发的,通常板载仿真器是自己家的,如果jlink的话光是版权费都不知道要多少,就好比st的disco ...

能用就最好了!先不敢尝试刷JLINK,不知道淘宝上的那款JLINK可以使用,好用点的,推荐一下。

NXP还是很靠谱的公司,如果是中国的华润微电子什么的就算了(通过他们知道什么叫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应该可以信赖!

如果STM32能把保密性做的好点就完美了,它的性能和价格真的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
人与人的交往,不是单纯的金钱关系,太在乎金钱,除了他自己内心很穷外,做人也不会太厚道!

调试器的问题以后就不用纠结了,只要IDE支持(比如keil mdk),什么jlink、stlink、opensda基本都是通用的。mdk里面用stlink调xmc1300按理说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试器的问题以后就不用纠结了,只要IDE支持(比如keil mdk),什么jlink、stlink、opensda基本都是通用 ...

因为当初想用STM32时,发现在调试时没法显示变量,老早就放弃STM32了。
后来也尝试用英飞凌配套的板载JLINK去连接STM32F051,还是不行!加之固件库这个鬼东西不好建自己的工程,就死心了!
原来还买过一本STM32F051的书,但是那个JB作者又非要用什么JB IAR的开发环境,用简单好用的KEIL平台会死吗?

英飞凌的XMC1300用KEIL开发非常的舒服!

我一直以来就喜欢简单的工具来做事情,不喜欢把工具复杂化。

网友:
固件库写好后自己慢慢转为操作寄存器的也不难,慢慢看固件库实现就行了,不必要的去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用就最好了!先不敢尝试刷JLINK,不知道淘宝上的那款JLINK可以使用,好用点的,推荐一下。

NXP还是很 ...

淘宝上的山寨jlink已经基本灭绝了,可以考虑下jlink-edu,原厂正版只要300多,可以支持非常多的芯片,我就准备下次买这个~~

收购+砍型号这事并不在于两边公司靠不靠谱,各种原因都有的,比如ADI收购Hittite后1年左右的时间已经砍掉200多款器件了,原因是以前给Hittite供货的晶圆厂与ADI存在竞争关系,收购后就停止晶圆供应了,想生产也没有原料,巨坑!
上次Microchip还来我们公司做宣讲,提到收购+砍型号的问题,他们表示融合过程中难免会停掉一些型号,但是融合完就基本稳定了,对于停掉的型号,microchip表示有量的话也可以重新生产,不过这番话显然对我们是不现实的~~

网友:
哈,小公司伤不起啊,各种被忽视。现在我都这样,问量,我就说2k左右,2k以下吧,糊弄一下,其实根本就只有一百不到。然后拿到信息就跑。反正最后他们也不会跟我做生意的。
就一家,南京沁恒wch,表示10片起订,我说就要100也没嫌弃我,真是感动啊,最后我没用他家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的山寨jlink已经基本灭绝了,可以考虑下jlink-edu,原厂正版只要300多,可以支持非常多的芯片,我 ...

还有几家卖v9的,靠谱不?或者再想买山寨的怎么办?edu的好像有挺多局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的山寨jlink已经基本灭绝了,可以考虑下jlink-edu,原厂正版只要300多,可以支持非常多的芯片,我 ...

请直接告诉我正版JLINK-EDU的购买渠道,我去买个!只要能简单观察一些变量的定时刷新,能够烧写FLASH就完美了。

不过现在搞不到MKV10Z32VFM7或是MKV10Z32VLF7的片子,用后者LQFP48的也行,家里有扩展板直接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直接告诉我正版JLINK-EDU的购买渠道,我去买个!只要能简单观察一些变量的定时刷新,能够烧写FLASH就完 ...

淘宝有,mouser上有,ickey上有(其实就是mouser),原始版功能有点限制,但是可以破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mouser上有,ickey上有(其实就是mouser),原始版功能有点限制,但是可以破license ...

是淘宝上的唯一那家吗?要490块呢!你说的是这家吗?

现在淘宝上盗版JLINK还不是一样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淘宝上的唯一那家吗?要490块呢!你说的是这家吗?

现在淘宝上盗版JLINK还不是一样卖吗?! ...

嗯,就是那家了,其实价格差不多的话还是贸易商靠谱

前阵盗版jlink闹得很凶,不少人成被告了,现在正点原子野火这些大户都不敢再出售,下午搜了下发现又有些盗版出来了~~
没啥本质区别,看着买就行

网友G:
10片 MKV10Z32VFM7或MKV10Z32VLF7的样片,也就是一百多块钱的事情而已,自己买不起么?干嘛一定要人家赠送样片呢 ......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直接告诉我正版JLINK-EDU的购买渠道,我去买个!只要能简单观察一些变量的定时刷新,能够烧写FLASH就完 ...

jlink edu https://www.digikey.com.cn/searc ... ;keywords=jlink+edu

MKV10Z32VFM7 https://www.digikey.com.cn/searc ... 32VFM7&refPId=3

MKV10Z32VLF7 https://www.digikey.com.cn/searc ... 32VLF7&refPId=3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片 MKV10Z32VFM7或MKV10Z32VLF7的样片,也就是一百多块钱的事情而已,自己买不起么?干嘛一定要人家赠送 ...

可能你没看清楚,我可从来都是花钱买的,如果别人送当然最好,你能买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jlink edu https://www.digikey.com.cn/search/zh?homepageSearch=true&searchCategoryType=-1&x=0&y=0&l ...

你到过digikey上买过东西吗?
是不是要海外过来?
要等多久?

如果上digikey能像淘宝,我早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到过digikey上买过东西吗?
是不是要海外过来?
要等多久?

我在澳洲,经常在digikey买东西,每次他们都是从美国发过来,下单到收货大约3天的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澳洲,经常在digikey买东西,每次他们都是从美国发过来,下单到收货大约3天的样子吧 ...

刚开始我有点觉得“何不食肉糜”的感觉,原来是澳洲的兄弟,可是我没有兄弟这般幸运,享受不到DIGIKEY的快感啊!

从美国到澳洲才3天,我买的飞思卡尔FREEDOM从上海到深圳都花了3天多,现在是有枪无弹,上个互联网还要番墙(现在翻不了了),还说什么全民创业,都是骗刚毕业的学生仔的鬼话!兄弟去了就别回来,好地方啊!不过想想朝鲜也就心安了!还玩单片机,能有泡菜拌饭就不错了,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有点觉得“何不食肉糜”的感觉,原来是澳洲的兄弟,可是我没有兄弟这般幸运,享受不到DIGIKEY的 ...

Digikey买够一定金额就免运费,从美国过来走UPS当然快了,你在国内速度也不会慢,除非卡在海关 ......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gikey买够一定金额就免运费,从美国过来走UPS当然快了,你在国内速度也不会慢,除非卡在海关 ...... ...

据说是要香港交货,想想都麻烦!

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大白菜STM32、DSPIC33、英飞凌XMC4000在,飞思卡尔玩不了就不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是要香港交货,想想都麻烦!

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大白菜STM32、DSPIC33、英飞凌XMC4000在,飞思卡尔 ...

写着送货上门啊,怎么会是“香港交货”呢?另外买满500就免运费了,俺这边要买满1000才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是要香港交货,想想都麻烦!

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大白菜STM32、DSPIC33、英飞凌XMC4000在,飞思卡尔 ...

element14/digikey/mouser
我们公司经常买
就算贵点,至少保证品质
就算多等会,至少保证品质(其实没几天,老外都用的联邦快递用的UPS)
东西都是送货上门的

如果不会操作,可以在ickey上买,相当于一个代购平台,很全的,艾瑞安富利这种代理商的货也有,操作体验跟京东差不多,你付款完后他们会帮你完成其它一切工作,坐等顺丰送上门就行了,不少东西都有一片起订。

价格贵点,至少这是最后一道坚固的防线!

其实这些才是高品质元件的聚集地,有不少淘宝上没有而他们却长期供货的商品,为啥淘宝上没有呢?地摊上有天梭有劳力士吗?

网友C:
给学校做项目样品阶段都是去digikey这类大地方买,包括阻容,国内的ickey能一次凑全,还能比比价格,一周到手。STM32样片是找武汉力源要的,给了我5片F746ZGT6。
我自己的四块stm32开发板都是digikey买的,比淘宝还便宜!
至于stm32库函数工程,这个不好弄是真的,电赛的时候直接拿正点原子的模板去做的,最近才开始研究这个固件库的具体用法
ST的文档写的不行,给NXP、英飞凌的没法比。
LZ还没买过ATMEL的ARM芯片,更难,我们和ATMEL的合作实验室都弄不到样片,就拿到一堆AT24XXXX
atmel给了开发板,学完了没有芯片都做不了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学校做项目样品阶段都是去digikey这类大地方买,包括阻容,国内的ickey能一次凑全,还能比比价格,一周到 ...

兄弟能讲下过程吗?给个购买流程,多谢!
刚看了下云汉芯城,是不是注册后找到芯片,用支付宝付款后就可以安心送货上门?如果这样,就再也用看JB代理的脸色了,一定得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能讲下过程吗?给个购买流程,多谢!
刚看了下云汉芯城,是不是注册后找到芯片,用支付宝付款后就可 ...

是这样的。而且ickey免顺丰运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能讲下过程吗?给个购买流程,多谢!
刚看了下云汉芯城,是不是注册后找到芯片,用支付宝付款后就可 ...

国外的digikey mouser等,国内的ickey都属于b2c的在线商城,数量不同单价就不同是一大特点

digikey 关键的就是找到他的中国人民币结算页面,推荐注册个账号,方便管理订单。搜索器件型号之后会有筛选表,添加数量后可以加入购物车。
器件有的会显示为库存,有的是订货,还有一些是交期xxx天,我只买过库存的,其他两种没试过。
想买的器件都加购物车之后,结算,会让你填个人信息,发货地址,街道地址两行的都填在第一行就行。
邮箱一定填正确,清单会通过邮箱给你发一份,没有账号的话就用这个清单去网站查看订单进度。
下一步是发票信息,不多解释。。。。GC来了,下一步是政审(这个是给海关看的)
会让你填公司行业,最终用户是谁,收货人国家地区,应用场合等。
地区填中国目前没有过拒单(貌似有些ic禁止出口中国,还有一些国家地区是完全禁止出口电子元器件的)
公司行业、应用场合不填和军事、航空有关的应该就没事。
再下一步就是订单预览和选择支付方式了,支付宝银联电汇三种。
提交订单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审核,然后非紧急情况他们会邮件和你联系,紧急情况会给你打电话(断货、拒单、地址有误等)
发票信息可以电话或者QQ联系客服在付款到收货之后几天(忘了是几天)期间修改。

ickey云汉 它实际上是个ic 代购 网站,从各家代理商代购。通过它搜索出来的信息来自各种类似digikey这种 代理商 的货源信息和价格,不同代理商的供货价格不一样,所以这里要仔细比较筛选。
购买选项也分为询价和立即购买,询价我没试过,立即购买会弹出详细页面选择数目加购物车。
结算流程和digikey的基本一样,没有政审,付款方式更多一些,发票是收货后两周开出,种类多发票也是正规明细发票。有时他们忘了开qq联系客服立刻就能开出来了,有的客服会卖萌。

关于买被动元件,比如贴片电阻,我的方法是去比较大的生产商的网站找到Datasheet,查出所需要的数值、封装、容差、漂移、材质等对应的一个型号,搜索这个型号就能找到想要的被动原件。
比如松下FM系列 50V 22uF 105耐温 2000h寿命 5*11尺寸的电容型号叫 EEUFM1H2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的digikey mouser等,国内的ickey都属于b2c的在线商城,数量不同单价就不同是一大特点

digikey 关键 ...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指导!幸苦!
我去试试!

网友H:
海绵宝宝,你好。请问现在的BLHeli电调,刷了Bootloder以后,都可以通过信号线直接进行下载程序。我感觉这个很实用也很方便,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单线协议?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我感觉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海绵宝宝,你好。请问现在的BLHeli电调,刷了Bootloder以后,都可以通过信号线直接进行下载程序。我感觉这 ...

通过信号线来更新固件,这个是美国凤凰电调的专利!不能再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好赢电调后来的版本又单独搞了个3针接口的原因。

其实就是单线半双工方式,可以自己写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通过信号线来更新固件,这个是美国凤凰电调的专利!不能再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好赢电调后来的版本又单独 ...

Sorry,最近太忙,没有上论坛。我现在想把BLheli移植到其他的单片机上,然后价格会下降,集成度会更高,来打压现在的方波市场!所以,想咨询下您的建议,409600516,这个是我的QQ,盼复!

网友:
ickey购买器件的好地方,留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Sorry,最近太忙,没有上论坛。我现在想把BLheli移植到其他的单片机上,然后价格会下降,集成度会更高, ...

不要吧!飞淫都卖20了,要有底线啊!
你们不会把DJI包剩的也包了吧!哈!
据说现在国内有一些开始搞ARM核的芯片了,M3核的卖老外M0的白菜价!

现在用BLHELl打压比较难,毕竟BLHELI性能一般,而且好盈做的很不错了!
我最新的进展可以直接淘汰无感方波,进入无感FOC时代!
觉不觉得我吹牛?
现在效果不说什么螺旋桨这种简单负载,像电钻,压缩机这种重负载直接零速全扭矩启动,极低速闭环运行,还可以超快速正反转,做3D电调的响应远超好盈最新的方波3D电调。就是噪音大了些,还在改进。不过我发现DJl的无感FOC在低速时也是有噪声的,不过更小些。
下午回你,现在去拿样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好的东西搞不到也是然并卵!

话说代理商怎么都那么的势利,给有兴趣、有实力的工程师提供一些样片也许 ...

keil5可以用向导生成包含库的工程的,库用来做外设的初始化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当初想用STM32时,发现在调试时没法显示变量,老早就放弃STM32了。
后来也尝试用英飞凌配套的板载JLI ...

ST的固件库挺好用的啊,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效率还可以,我自己编写过正余弦函数,和ST库对比,发现计算速度没啥区别,ST正余弦的库是用三次样条差值,精度也很好的。
反正用库的感觉就是不用再去细究寄存器了,可以把时间腾出来,而且代码也更容易读。

网友I:
freescale的芯片其实可以直接去官网购买,价格还便宜,速度也快。其实我最不爽的是freescale的软件做的很烂,感觉什么S32,KDS,CODEWARRIOR都没有KEIL用的爽,好多还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I:
freescale的芯片其实可以直接去官网购买,价格还便宜,速度也快。其实我最不爽的是freescale的软件做的很烂 ...

因为不知道怎么个购买法,就找了原来在飞思卡尔工作的同事,今夭终于拿到了想要的芯片!
请问飞思卡尔有简单的外设例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知道怎么个购买法,就找了原来在飞思卡尔工作的同事,今夭终于拿到了想要的芯片!
请问飞思卡尔有 ...

官网购买很简单啊,只要能看懂英文,步骤和申请样片是一样的,最后可以支付宝付款(这些IC公司都向TI学习了,知道国人没有信用卡但都有支付宝),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官网的价格要比那些ICKEY网上商城便宜,但是运费是个问题。
至于单片机的例程,这个就要上官网找找了,个人觉得例程、库这些FSL做的西撇,基本都需要自己搞。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有的代理,每次问对方一个新东西,第一句回复就是能有多少量,特么的劳资还没决定要不要用你家东西呢就先问 ...

看个人吧,我们代理商就不错的,我们公司用全套飞思卡尔的片子,从Cortex-M0+到Cortex-A系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看个人吧,我们代理商就不错的,我们公司用全套飞思卡尔的片子,从Cortex-M0+到Cortex-A系列 ...

那是因为你们公司已经有量了,所以代理比较重视吧?
我们公司的FPGA消耗量是本地第三(前俩是中兴华为),所以相关代理就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好,至于那些周边器件……  只能说我们的采购很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因为你们公司已经有量了,所以代理比较重视吧?
我们公司的FPGA消耗量是本地第三(前俩是中兴华为), ...

我们公司年用量也不多啊

网友(2016-03-26):
引用 楼主:
听朋友说,STM32解密太容易了!
得换个保密性能好点的。

只读保护应该都差不多,呵呵,STM32用的多,可能解密技术成熟一些。相对来说还要在程序里面做一些软件加密会更保险一些!

网友:
楼主,你好,连续看到你几篇关于电调的的帖子了,非常敬佩你对电机控制技术的专注(倍感亲切,我是负责FSL电机控制支持的,呵呵),也非常感谢你对FSL的支持(虽然现在叫NXP了,哈哈),你方便的话可以坛内发信息给我,现在我们的KV10的开发板已经出来了,我可以给你寄一块,期待你早日在KV10上实现无传感器的FOC电调控制,呵呵。下面是FRDM-KV10的官方链接和KV10的直接写寄存器的官方例程:
http://www.nxp.com/zh-Hans/produ ... amp;lang_cd=zh-Hans
http://cache.nxp.com/files/32bit/software/MCRSP_PMSM_V1.1.1.exe

网友(2016-06-30):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可以开发的,通常板载仿真器是自己家的,如果jlink的话光是版权费都不知道要多少,就好比st的disco ...

前辈明智啊,现在就在犹豫飞思卡尔和英飞凌  M0、M4;

网友(2017-03-31):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
人与人的交往,不是单纯的金钱关系,太在乎金钱,除了他自己内心很穷外,做人也不会太厚道!

OPEN SDA 可以刷 jlink 的固件,正常调试没问题,就是有些共功能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