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窗帘机的开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2-17):
       最近在用28034开发电动窗帘机,用的直线电机,正常的全开和全闭都已经实现了。但是还需要做到随停随动,在快到位的时候无论有无信号都要停止。有经验的朋友给我指点一二,我现在不能无法做到任意位置停止和启动。

网友A:
这玩意还要用DSP?

网友B:
加入编码器之类的位置传感器~~

网友C:
lz介绍下直线电机的特性吧

网友D:
这窗帘太高端了……真的是窗帘吗?

网友E:
任意位置停止和启动,直线电机有加电流检测没,大于正常电流停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起始位和终点都有一个检测传感器,无论如何,闭合或者打开,任何时候碰到传感器就停止,就可以在其实位置和终点位置直接任意位置停止和启动,并不需要任何编码器也不需要知道位置,只要知道起始点和终点的传感器就行了~
两头加个行程开关什么都搞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介绍下直线电机的特性吧

直线电机,就是电机横向转动转换成竖直运动的电机~可以前进和后退~这个有点像丝杆电机~能前进能后退~ ~用过直线电机这个东西~

网友:
直线电机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要用DSP?

矢量控制的,也算是一个简单的伺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编码器之类的位置传感器~~

没有加。只用了一个线性霍尔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介绍下直线电机的特性吧

就是旋转电机的展开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窗帘太高端了……真的是窗帘吗?

有些楼层高的需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意位置停止和启动,直线电机有加电流检测没,大于正常电流停就可以了

这种行不通的。我这个有停止按钮,向左,向右按钮。想停在哪里就按停止。现在就是不能马上刹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楼层高的需要用到、

你这又直线电机又DSP的,如何与直流电机和钢丝传动的电动窗帘竞争呀。。有何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起始位和终点都有一个检测传感器,无论如何,闭合或者打开,任何时候碰到传感器就停止, ...

只用了一个线性霍尔。现在基本上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又直线电机又DSP的,如何与直流电机和钢丝传动的电动窗帘竞争呀。。有何优势? ...

磁悬浮,声音小。电机有很小,安装方便。

楼主:
自己生产的。

网友D:
行,你成本没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你成本没问题就行

控制板的成本在200以内,电机都是自己生产的。

网友G:
买一个你的窗帘电机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板的成本在200以内,电机都是自己生产的。

不错,能介绍下那个电机吗?一般直线电机不便宜,能够适用于这种产品的低成本直线电机是很有意思的,考虑到窗帘轨道的特性,猜想是使用了橡胶磁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板的成本在200以内,电机都是自己生产的。

taobao上也没发现你说的这种电机,有没有啥文档供学习下?

网友H:
弯的落地窗怎么办。感觉还是钢丝传动的好用。

网友I:
你说的是拉动窗帘自动跟踪人的拉扯吧,一拉动窗帘,启动跟踪,拉动停止,自动停止,对吗?你难道没买几个别人做好的成品研究一下???

网友:
我操有钱人的玩具

网友J:
不会吧,磁悬浮,窗帘。-----------------这个项目真的进行过需求分析?

开个玩笑
我看改成做磁悬浮内衣好了

网友K:
我一直很好奇那种电动窗帘楼主怎么能保证CPU万一在啪啪啪正激烈时候受干扰乱动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一个你的窗帘电机多少钱

3月16号北京的展会上你们会看得到这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能介绍下那个电机吗?一般直线电机不便宜,能够适用于这种产品的低成本直线电机是很有意思的,考虑 ...

导轨用的钕铁硼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弯的落地窗怎么办。感觉还是钢丝传动的好用。

不做落地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是拉动窗帘自动跟踪人的拉扯吧,一拉动窗帘,启动跟踪,拉动停止,自动停止,对吗?你难道没买几个别 ...

差不多吧,目前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会吧,磁悬浮,窗帘。-----------------这个项目真的进行过需求分析?

开个玩笑

有客户需要这种东西。

网友L:
引用 楼主:
3月16号北京的展会上你们会看得到这个产品。

现在都要2月下旬了还没有开发好,你确认能上展会,上展会的话要提前发到现场安装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很好奇那种电动窗帘楼主怎么能保证CPU万一在啪啪啪正激烈时候受干扰乱动作呢 ...

在停止的时候不会乱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都要2月下旬了还没有开发好,你确认能上展会,上展会的话要提前发到现场安装调试! ...

可以保证。昨天一天已经把这些问题搞好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磁悬浮,声音小。电机有很小,安装方便。

磁悬浮??厉害,应该和负重相关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种行不通的。我这个有停止按钮,向左,向右按钮。想停在哪里就按停止。现在就是不能马上刹住。 ...

LZ,这是怎么解决的呀??添加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磁悬浮??厉害,应该和负重相关吧

速度环PID是自适应的,和负重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这是怎么解决的呀??添加机械结构?

在软件中处理的,之前只要是刹车不能马上刹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软件中处理的,之前只要是刹车不能马上刹住。

反向制动吗?

楼主:
是的。之前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会反向走一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都要2月下旬了还没有开发好,你确认能上展会,上展会的话要提前发到现场安装调试! ...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产品的。12号左右就会去那边准备。

网友N:
我去,这个窗帘太高端了,以前我们做过一个加样臂也用了差不多的原理,只是电机要几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去,这个窗帘太高端了,以前我们做过一个加样臂也用了差不多的原理,只是电机要几千块。 ...

我们自己生产的电机,成本很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板的成本在200以内,电机都是自己生产的。

现在duya,aoka的窗帘电机不到200,轨道不到50/米。

用BLDC做的电机一套下来也不过1K的样子。

请问你如何和别人竞争。

网友:
引用 楼主:
3月16号北京的展会上你们会看得到这个产品。

请问在哪里办展会呢?很有兴趣看看

网友O:
中国(北京)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简称Build+Décor国展建博会)
本展会于2016/3/16至2016/3/19在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举办,展厅面积为98690平方米.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中国(北京)国际建筑装饰及材料博览会(简称Build+Décor国展建博会)
本展会于2016/3/16至2016/3/19在 中 ...

是的,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网友P:
成本太高了,我们公司有个客户在做这个,一个普通电机+一条对铰的弹簧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成本太高了,我们公司有个客户在做这个,一个普通电机+一条对铰的弹簧搞定 ...

你们的成本多少?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方便透露展位信息吗?到时候好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方便透露展位信息吗?到时候好去找找看:)

我等会去查一下看,到时候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等会去查一下看,到时候告诉你。

好的,多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成本太高了,我们公司有个客户在做这个,一个普通电机+一条对铰的弹簧搞定 ...

那套原样板使用的是无刷的,成本很高,但是结构的确简单,百叶窗,可调角度

网友:
居然真的是直线电机

网友:
高大上的窗帘啊

网友:
这么先进的窗帘

楼主:
是中国国际门业暨建筑装饰五金展览会  ,w1号馆 D20A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中国国际门业暨建筑装饰五金展览会  ,w1号馆 D20A展位

收到,到时候去学习学习,多谢 :)

网友P:
引用 网友Q:
那套原样板使用的是无刷的,成本很高,但是结构的确简单,百叶窗,可调角度 ...

你是我们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是我们客户??

马达自己设计,那个十字铝杆自己扭,电路方案早期NEC,暂时只能讲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成本太高了,我们公司有个客户在做这个,一个普通电机+一条对铰的弹簧搞定 ...

对铰的弹簧,什么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