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电子开关

楼主(2016-02-17):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单火线开关电路是否可行?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网上单火模块很多。。。稳定性还算可以

楼主:
你好,由于项目需要开发完整的单火电子开关,所以不用网上的单火模块

网友A:
肯定不行啦....继电器的开关和控制接在一起,开关闭合的时候,继电器不就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啦....继电器的开关和控制接在一起,开关闭合的时候,继电器不就没有电了??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啦....继电器的开关和控制接在一起,开关闭合的时候,继电器不就没有电了?? ...

桥堆和可控硅上面的压降提供了工作电压……

楼主:
恩 ,你说得对,谢谢回复,我做了一下改进,这样行吗?

楼主:
说实话,我对电路的工作原理还不是很理解,继电器闭合的话,火线不就直接接地了,而且整个电路只用一个地系统,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呢?

网友:
实际测试吧,这东西很难搞,搞搞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单火线只能用于白炽灯。节能灯等都不能用

楼主:
求可用的单火线电子开关原理参考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火线只能用于白炽灯。节能灯等都不能用

只要符合安规的灯(有X电容),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C:
这种非主流的东西,其实非常难搞。楼主多在网上搜搜,你会发现做得好点的设计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但很多情况下依然是在走钢丝,呵呵。

网友D:
用模块做吧,现在有几个公司开发出模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模块做吧,现在有几个公司开发出模块啦

呵呵,谢谢,看了一下,模块普遍价格较贵,成本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非主流的东西,其实非常难搞。楼主多在网上搜搜,你会发现做得好点的设计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但很多情况 ...

呵呵,高见

网友E:
以前有研究过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研究过这个东西

呵呵,能给点指导吗,灰常感谢!

网友(2016-05-28):
好多原理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