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卡(M1卡)4字节钱包数据格式问题。

楼主(2016-02-17):
比如我要写入的金额有小数部分,这4个字节哪部分是小数部分?小数部分最多可以占几个字节?
加减值的操作也是4个字节,如果加减值也有小数部分,又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写入的金额应该是精确到分吧,你直接96元1角3分,你直接用9613,就是,相当于扩大了100倍,只要你自己知道就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的金额应该是精确到分吧,你直接96元1角3分,你直接用9613,就是,相当于扩大了100倍,只要你自己知道 ...

这种格式应该有国家标准吧?比如小数部分最大多少位,充值最大金额等。
按照你说的这个,写入到4字节钱包的数据应该为8D 25 00 00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格式应该有国家标准吧?比如小数部分最大多少位,充值最大金额等。
按照你说的这个,写入到4字节钱包 ...

这个具体不知道,每个银行卡应该都有金额上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