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电机轴上固定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6-02-17):
请教下,在电机轴上固定着,随着电机转动而转动,可以用来限制电机转动角度的,长的像个网球拍的一个五金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
补充一下!

网友:
凸轮的一种而已

网友:
定子的一种

网友:
偏心凸轮

网友:
联轴器 ?    偏心凸轮?

网友:
像弹簧差不多的造型的??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定制的,就是为了触碰行程开关,限制轴的转动角度的。限位精度很差,你可以用一个金属环,固定个长螺钉,去触碰形成开关就行了

网友:
之前用过,叫联轴器

网友:
厚板材线割切下来,倒角拿去发个黑,随便找个干机加的小作坊10块钱一个,你要买多少?

网友:
这玩意没有固定的名字吧 非标准件

网友:
定制的东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绝对不是联轴器。

网友:
应该就叫凸轮

网友:
设备行业叫,限位块,

网友A:
非标件,机加的几十块一个,凸轮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件,机加的几十块一个,凸轮档块

好的  谢谢!我找下机加工问下看!

网友(2016-06-29):
上面那个不锈钢的是联轴器,下面那个黑色的应该是定制的做限位用的,精度应该不高。
我们之前做的一款产品用电机控制自耦变压器调压,用到的限位装置跟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