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两个白色的元件是什么呢?

楼主(2016-02-17):
如下图所示,芯片的一路高速差分信号通过0.1uF的耦合电容C141和C142,再串联到元件C115和C116最后把高速送到SMA头上去。
我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C116和C116的直流阻抗,大概为25ohm,这个白色的元件是什么呢,起到什么作用,百思不得其解。

谢谢了

这是我拍摄的仪器内部图片

这是我画的一个简单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网友A:
看标志应该是电容,你需要拆下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志应该是电容,你需要拆下来量

它有一个大概为25ohm的直流阻抗,拆下来是不行的哦 仪器挺值钱的

网友:
电容吧,你的万用表好像不太准

网友:
看芯片手册的参考电路,,,,

网友:
一眼扫过去以为是贴反的电阻,哈哈哈。。。

网友B:
那就电感呗,白色的电感很多的,非线绕,
而且电感的话也比较符合电路的感觉

网友C:
电阻,肯定是故意焊反的。我也干过。

尤其是高频电路。哈哈。

网友D:
高频贴片电感,阻抗匹配用,这种电感有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电感呗,白色的电感很多的,非线绕,
而且电感的话也比较符合电路的感觉 ...

高速线上串联的肯定不是电感啊,信号怎么过去

网友:
NPO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贴片电感,阻抗匹配用,这种电感有白色的。

如果是电感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的元件的 不然高速信号无法通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肯定是故意焊反的。我也干过。

尤其是高频电路。哈哈。

能详细说一下这样做的作用吗?

楼主:
不知道呢 C141和C142两个电容应该是普通的X5R的电容 那两个白色的元件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这样做的作用吗?

你在拆下来,再装上,就不好使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拆下来,再装上,就不好使了。哈哈。

这个仪器大十几万的 可不敢这样做 虽然这个仪器其实已经坏掉了

网友E:
我来猜一个  小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猜一个  小阻值电阻

这个地方说不通啊 封装为什么要大一些 这条线上通过的是5GHz左右的信号 用这么大封装的电阻也说不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肯定是故意焊反的。我也干过。

尤其是高频电路。哈哈。

查到了一个资料,推测可能是电容和电阻的并联,这个元件的右边还有一个过孔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说不通啊 封装为什么要大一些 这条线上通过的是5GHz左右的信号 用这么大封装的电阻也说不通哦 ...

大功率 小阻值 绕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 小阻值 绕线电阻

这儿是高速小信号,用不着大功率的元件哦

网友:
看看 芯片的 手册 说不定会有答案。

网友F:
应该是容量比较大的NPO电容,这种电容封装大的容量就好做大,封装小就没有容量大点的
LZ这是个啥仪器,还是个铝合金面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线上串联的肯定不是电感啊,信号怎么过去

为啥串联就不能过高频呢,
要是这样理解的话,LC串连不正好是串联谐振吗? 可以理解为一个带通电路
或者就是一个普通的传输线阻抗匹配用途吧,减少振铃什么的

网友:
阻抗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容量比较大的NPO电容,这种电容封装大的容量就好做大,封装小就没有容量大点的
LZ这是个啥仪器,还是 ...

4通道10G误码仪,又贵又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