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卡的KEYA默认为FFFFFFFFFFFF,但是读出为何为000000000000?

楼主(2016-02-17):
用读卡器读取M1卡的每个扇区的控制块,结果都是:000000000000FF078069FFFFFFFFFFFF
但是KEYA部分明明为000000000000啊。
而且验证密码时必须为FFFFFFFFFFFF,000000000000验证不过,求解?

网友A:
KEY A永远不可读出,参见m1 classic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 A永远不可读出,参见m1 classic手册

十分感谢!看了一篇破解Mifare Classic card的文章,链接如下:
http://drops.wooyun.org/tips/2065
里面说到

是不是只有用破解工具才能看到KEYA?普通读卡器是看不到的?

网友:
那肯定,你必须知道密码才能读出密码,不知道密码只能破解出key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看了一篇破解Mifare Classic card的文章,链接如下:
http://drops.wooyun.org/tips/2065
里面 ...

对的,一般工具都会处理,就是验证成功后把成功的密钥填在那

网友:
有的工厂是全FFFFFFFFFFFFF    有的全是00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