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硬盘质量真是堪忧,半年就挂了,附图,

楼主(2016-02-18):
现在硬盘质量真是不堪, 还是我的运气不好,

用了半年多点就出现坏扇区了,  有8个之多,

不过还能用, 就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楼主:
看了有 警告就 怕了.

网友:
才半年拿去换一个

网友:
老实说 是不是快播用多了

网友:
估计你买到的是翻新盘,现在这样的盘很多。

网友:
翻新盘可能性大,赶紧换

楼主:
多年下来, 用过好多个硬盘了, 极少发现有问题的, 一般都是不够大, 才换, 这还是第一次.

网友:
可以了,有个10年的硬盘警告了,继续用的。

网友:
购货渠道靠谱的不

以前看到过,现在硬盘密度大了,出现这个的概率大了
坏扇区不可避免的,有出厂前就屏蔽的,出厂后就靠这个自动纠错来重新分配

网友:
真货新盘真不大会出现丢失数据,硬盘10年以上就要小心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用了半年就挂了,还好数据还能读出,就是速度慢了,虽然保修了,但不敢用了。帮朋友买的一个西数硬盘同样也是半年左右,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个希捷硬盘,诊断没发现问题,但是现在时不时的会卡顿,同时硬盘会异响,用的心惊胆战的,准备换个HGST的企业级的盘了。

网友:
10年,一直用,至少得换掉一个机械硬盘、!

网友A:
随着机械硬盘存储密度的不断增大,感觉其可靠性越来越不靠谱,这边四五年内都报废了好几个1T的硬盘了,其中希捷的3个,日立的的1个,很佩服希捷的品控能力,那几个硬盘都是在过了保修期不久就罢工的。日立那个的品控能力就没那么强了,离保修期还有两个月就挂了,厂家给换了一个标了"Refurbished to HGST Specifications"的回来,盘虽然换了,但数据也丢了不少。 最近又有一个希捷1T的硬盘挂了,盘片没多大问题,但致命的是主轴电机损坏,转速上不去,全部数据都无法读出。 曾经想自己买套开盘工具,找个同样型号的坏盘(但电机工作正常的)把盘片和电路板换过去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的。但拆开一个同型号的硬盘后发现,2个盘片之间居然还有一块金属挡板隔开了,不拆这个挡板没法用开盘工具无错位的把两个盘片同时取出,而不松电机主轴螺钉,移走第一个盘片,根本没法拆挡板,完全陷入死循环。真后悔当初没买单盘片的。

网友B:
请教各位,主板不支持RAID的情况下,挂两个硬盘,定期手工备份,可行性如何呢?

网友:
硬盘CRC警告什么鬼,高入手的DEL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主板不支持RAID的情况下,挂两个硬盘,定期手工备份,可行性如何呢? ...

我现在就是SSD(系统盘)+两个机械硬盘(镜像卷),只有一个机械硬盘的容量可用,不用手工备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随着机械硬盘存储密度的不断增大,感觉其可靠性越来越不靠谱,这边四五年内都报废了好几个1T的硬盘了,其中 ...

算你牛!
相信你拆开硬盘,原来没挂的也得马上挂掉!

网友:
硬盘直接暴露在空气中,里面的各种精密设备都基本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SSD(系统盘)+两个机械硬盘(镜像卷),只有一个机械硬盘的容量可用,不用手工备份 ...

三个盘,怎么建立RAID呢?

网友:
话说硬盘一年是可以免费更换的,我的就是,买了半年多,后来做系统进不去了,找到买的那家店,什么都没问技术检查一下,然后就给了条子
一个星期后去拿的新硬盘。

网友:
硬盘现在上能用3-4年  楼主的情况没有大问题   只要能正常使用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盘,怎么建立RAID呢?

SSD只装系统,两个机械硬盘做镜像卷(软RAID1)只装个人数据,成本最低可行性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算你牛!
相信你拆开硬盘,原来没挂的也得马上挂掉!

说不定他是土豪,家里有百级净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算你牛!
相信你拆开硬盘,原来没挂的也得马上挂掉!

不要把硬盘想像成外星科技,没那么夸张的。油管上有不少硬盘开盖运行的视频,目的是为了查看内部的工作情况,只要你的环境不是到处扬尘,硬盘在这个过程中挂掉的几率很低的,即使碰上零星的灰尘粘到盘片上,也顶多只会制造些坏道而已。手机贴模也需要无尘环境,路边的贴膜boy还不是信手拈来。要求高一点的,在洗完澡后的浴室进行操作就可以了。由于只是把数据读出来,不要求硬盘寿比南山,潮气对硬盘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别把开盘取数据想得多么高精尖,渣宝上就有整套的开盘工具出售,只要你的硬盘符合条件,在电脑城里面装电脑的拿过几个坏盘操作实习后都可以完成的。

网友:
这个是youku上找到的开盘、修盘视频,没哪几个是实验室环境操作的,操作人员也基本上是修电脑的。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 ... BC%80%E7%9B%98&

网友F:
開盤讀數據也真的不是什麼高科技,反正就是把數據拷出來罷了,2.5筆記本硬盤換磁頭全盤恢復我也搞過,反正暴露時間越短越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随着机械硬盘存储密度的不断增大,感觉其可靠性越来越不靠谱,这边四五年内都报废了好几个1T的硬盘了,其中 ...

拆硬盘换盘片需要无尘室/工作台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不定他是土豪,家里有百级净室。

圣手大兄,土豪才不槁这个呢,硬盘挂了直接扔掉换成8814钛合金外壳四面镶钻的固态硬盘就是了。 这边屌丝是硬盘主轴电机突然罢工没法读写,一直舍不得里面的数据,所以才行自己尝试用开盘工具把盘片和电路板换到另一个电机正常的坏硬盘壳体中,把数据读出来备份。 无奈希捷在两个盘片之间加上了阻碍开盘器同时夹持两个盘片,非要拆掉一个盘片才能取出来的金属挡板,导致现在屌丝无计可施,只能放着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開盤讀數據也真的不是什麼高科技,反正就是把數據拷出來罷了,2.5筆記本硬盤換磁頭全盤恢復我也搞過,反正 ...

来,握个手!终于找个一个实操派的仁兄!不然各位还以为我是痴人说梦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主板不支持RAID的情况下,挂两个硬盘,定期手工备份,可行性如何呢? ...

用专门的软件来定期自动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硬盘换盘片需要无尘室/工作台 吧?

实际上没那么严格的,只要灰尘不是特别大,一般的环境都可以完成的,但要注意不要长时间暴露。 当然,想保险的话,在渣宝上搞个简易的无尘工作箱来弄也是可以的。

楼主:
根本插不上嘴,

楼主:
现在 换成三个硬盘了,  两个SSD, 加一个HDD,   重要文件,多处存放,放心好多,

一个SSD INTEL 520,  180G,  作系统盘.

另一个SSD 东芝, 256G,  作工作盘,安装一些软件, 话说还真快,

机械盘,也就只当仓库盘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 换成三个硬盘了,  两个SSD, 加一个HDD,   重要文件,多处存放,放心好多,

一个SSD INTEL 520,  180G,  ...

不知道固态硬盘的失效模式是怎么样的? 硬盘故障之前会给出多少有效的提示信息。 反正这边是被机械硬盘的可靠性吓怕了,早就听从论坛网友的建议,从amazon上搞了些m-disc的千年光盘来对需要长久保存的重要数据进行备份了。定期刻盘备份存放,免得再出现硬盘罢工,数据尽毁的杯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硬盘想像成外星科技,没那么夸张的。油管上有不少硬盘开盖运行的视频,目的是为了查看内部的工作情 ...
只要你的环境不是到处扬尘,硬盘在这个过程中挂掉的几率很低的,即使碰上零星的灰尘粘到盘片上,也顶多只会制造些坏道而已。

言之如此轻松至极。
照此看来,硬盘制造、装配厂商早就应当大幅地降低设备和环境标准了,硬盘价格大幅地降下来,电工们会得以大恩惠。
可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言之如此轻松至极。
照此看来,硬盘制造、装配厂商早就应当大幅地降低设备和环境标准了,硬盘价格大幅地 ...

暈啊,廠家要的是長期運行的可靠性,我要的是換了磁頭後能把數據讀出來罷了,哪怕只有半小時壽命,只要把重要數據讀出來,換磁頭就是成功了。

网友H:
据说希捷的 SMART 原始值比较特殊,所以每项你都应该看“当前”值吧,而不是原始值 (Raw Value)
从截图上看,你的硬盘 SMART 05 的当前值 100 > 临界值 36 就是没问题的吧,== 最差值 100 证明这硬盘从开始用这项就一直是 100

网友:
我之前查过希捷 SMART 的 07 项,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解释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7&t=3070319

看这项你的硬盘倒是确实有问题,最好提早把数据备份出来,临界值 30,现在是 70,最差时到过 60
按那个帖子里的解释,这个值是 60 时的寻道错误率是 100 时的一万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言之如此轻松至极。
照此看来,硬盘制造、装配厂商早就应当大幅地降低设备和环境标准了,硬盘价格大幅地 ...

兄弟不要光说从理论上说硬盘多么多么精密,普通人怎么怎么碰不了之类的,来点实际操作行吗? 当然设计制造硬盘确实需要高精尖的技术和洁净度要求非常严格的环境,这边从来没有否认过,因为设计制造硬盘需要考虑性能、可靠性和寿命等等的因素,而开盘取数据只要求数据能读出来一遍就够了,并不需要装起来的硬盘能长命百岁。这样条件和设备要求就下降了好几个数量级别了。 正如修汽车的不需要汽车设计制造厂家那边的所有设备、环境和技术人员一样。 兄弟亲眼见过所谓的开盘取数据的工具和环境就会同意这边的说法的了。 youku和youtube上都有很多硬盘开盘运行和更换盘片、磁头的视频教程,兄弟有空可以看看嘛! 若还觉得这个impossible,那就本着科学的态度,搞几个几十块钱的能用的二手硬盘和工具来亲手操作实验一下嘛!

网友:
机械硬盘感觉越用越慢看到S.M.A.R.T有一点错误就会加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据说希捷的 SMART 原始值比较特殊,所以每项你都应该看“当前”值吧,而不是原始值 (Raw Value)
从截图上看 ...

谢谢, 没弄清楚这几个值的关系. 只看懂有8个坏扇区了. 就知道可能不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言之如此轻松至极。
照此看来,硬盘制造、装配厂商早就应当大幅地降低设备和环境标准了,硬盘价格大幅地 ...

canon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按照他的操作,看上去一般情况下只能保证硬盘几十小时至几百小时的寿命,用于数据恢复是可以的,但是想长期稳定运行,不控制环境洁净度还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也感觉WD和ST的硬盘最近2年高发年,也可能是以往一直用WD和ST的有关吧,不过3年前,市面上也不容易买到东芝/日立的硬盘。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主板不支持RAID的情况下,挂两个硬盘,定期手工备份,可行性如何呢? ...

Win2K以后已经支持软raid了,在磁盘分区管理里面,要将磁盘升卷方式后,然后就可以添加一个卷,设置新加的卷是raid 1或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