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盒子蓝牙4.0连接不上外部4.0设备,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18):
本人用蓝牙4.0模块和手机蓝牙助手通信正常,但是和小米电视盒子通信时可以识别到,但是连接不上,另外拿了一个4.0的蓝牙电子称和小米盒子连接也是正常的,请问怎么回事?和小米盒子蓝牙4.0连接需要特定设置哪些参数吗?

网友A:
master / slave 搞对了吗?

网友B:
必须支持的4.0设备才能连接上吧?比如我猜它就不支持串口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ter / slave 搞对了吗?

应该没搞错啊,我的BLE4.0外设一直都是从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支持的4.0设备才能连接上吧?比如我猜它就不支持串口类型的

我的外设是BLE4.0的,也就是CC2541蓝牙模块;但是看了小米电视盒子说明也都是支持4.0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外设是BLE4.0的,也就是CC2541蓝牙模块;但是看了小米电视盒子说明也都是支持4.0的啊 ...

CC2541 是双模的,是不是配置不对?你用抓包工具看看有没有scanning 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541 是双模的,是不是配置不对?你用抓包工具看看有没有scanning report

应该不是双模的问题,用蓝牙助手测试,在手机是可以连接的上的,但是把助手放在小米盒子3上面就连接不上了。应该是小米盒子系统做了什么限制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知道的朋友给指导,谢谢!

网友:
莫非只支持自己的产品???

网友:
蓝牙cc2541芯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