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有没有可以输出16路PWM信号的片子?

楼主(2016-02-18):
ST有没有可以输出16路PWM信号的片子?PWM的频率10Hz~100KHz、、脚位尽量少因为只需要16路PWM+16个通用IO+串口

网友A: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

可以给个型号吗?便宜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

16路PWM输出,需要几个定时器呢。

网友B:
STM32F051 能输出17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F051 能输出17路

哪里有说明 可以说出17路呢

网友D:
  论坛 输入 24路  可以搜索到,,,,,,新唐的M0518LDN 24路PW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说明 可以说出17路呢

自己去看芯片手册,TIM1、2、3各四路,TIM14、16、17各一路,TIM15两路,引脚不冲突
TIM1的CH1、2、3,TIM15、16、17的CH1支持互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 输入 24路  可以搜索到,,,,,,新唐的M0518LDN 24路PWM

嗯、、这个片子确实不错可以输出24个PWM通道  但是它PWM模块是2个通道共用1个定时器而BPWM模块是6个通道共用1个定时器、、这样就会有些通道的频率是一样的、、有没有那种16通道可互不干扰随意设置频率和占空比的片子?或其他外扩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片子确实不错可以输出24个PWM通道  但是它PWM模块是2个通道共用1个定时器而BPWM模块是6个通道 ...

你说的这种要求!别说16路,10路,8路我也内找到或啊!以前找过的!建议你上FPGA;随时不爽,可没办法啊,真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片子确实不错可以输出24个PWM通道  但是它PWM模块是2个通道共用1个定时器而BPWM模块是6个通道 ...

每个独立。。。你这太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个独立。。。你这太奢侈了

那有没有那种专用的PWM输出IC可以做到16路通道频率和占空比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种要求!别说16路,10路,8路我也内找到或啊!以前找过的!建议你上FPGA;随时不爽,可没办法啊, ...

那有没有那种专用的PWM输出IC可以做到16路通道频率和占空比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那种专用的PWM输出IC可以做到16路通道频率和占空比不一样?

不用找了,选fpga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那种专用的PWM输出IC可以做到16路通道频率和占空比不一样?

只可能是FPGA了。。。

网友:
恩。如果楼主是哪种16路全部独立,那只能直接上CPLD 或者FPGA 最便宜也才3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