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三份文档,以后再也不用愁log电路了!!!!

楼主(2016-02-18):
如题

网友A:
不太明白啊,楼主可否详细说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啊,楼主可否详细说说呢

这三篇文档按照我上传的顺序反过来读,会由浅入深,逐步明了。

简单了说就是一个公式 Ic=Is*e(Vbe/Vt-Is) ,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与 基极-发射极电压有对数的关系。

但又因为 Is 有分散性,同时Ic又受Vt的影响,因此需要用 三极管对 来消除Is,然后再加入温度补偿。

网友B:
楼主的这个电路用到哪里的?

网友C:
模拟乘法器,调制解调,测量等系统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电路用到哪里的?

我目前见过的主要是微弱电流信号的处理,pA,nA级别的,有专门的集成电路,也有分离器件搭的。

网友D:
log变换   在射频上用的多,把线性信号用分贝来表示,看线性值太不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g变换   在射频上用的多,把线性信号用分贝来表示,看线性值太不直观

是用硬件电路来变换?还只是信号用dB来描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篇文档按照我上传的顺序反过来读,会由浅入深,逐步明了。

简单了说就是一个公式 Ic=Is*e(Vbe/Vt-I ...

楼主 ,你太强了
强烈支持你

网友(2016-04-19):
引用 网友C:
模拟乘法器,调制解调,测量等系统中使用

可以发个调制解调的log放大器的电路吗

网友:
备注一下 以后有用

网友:
大神呀,标记一下

网友E:
如果有MCU帮助的话,还可以通过电容来搭对数电路。简单原理就是利用电容的充电时间和电压成对数关系(log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MCU帮助的话,还可以通过电容来搭对数电路。简单原理就是利用电容的充电时间和电压成对数关系(loge ...

还有哪些器件的参数是成对数关系的

网友:
都是大神,好资料收藏了

网友(2016-05-31):
#在这里快支持楼主!速回复#

网友(2016-09-06):
log电路 备注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