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付宝拆解图,主控芯片STM32,蓝牙:BM77

楼主(2016-02-18):
某宝花了8.2购买的即付宝,拆开之后主控是STM32,蓝牙是BM77. 然后在网上找到了蓝牙模块的引脚图和使用手册

外观:

拆解:

蓝牙模块资料:

楼主:
有没有人研究过他的充电电路?充电电路是否需要STM32控制?如果需要SM32控制就悲剧了,程序擦除之后就不能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A:
没有其他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元件了?

还有个NXP8035 读IC卡的芯片

网友B:
8.2元 太贵了, 我撸的都是 1.08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元 太贵了, 我撸的都是 1.08元的

我上周撸了两个1块钱的GD32的米刷,今天才发货。。。而且只发一个,每个ID限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周撸了两个1块钱的GD32的米刷,今天才发货。。。而且只发一个,每个ID限买一个。。。 ...

要换 姓名,电话,淘宝账号..

网友C:
好奇他的蓝牙天线设计。模块和底板。ant pad 焊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换 姓名,电话,淘宝账号..

不需要,已经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他的蓝牙天线设计。模块和底板。ant pad 焊接了没

蓝牙模块的GND肯定和板子的GND连起来的

网友D:
楼主能不能私信一个链接

网友:
l楼主的图片,不知我这怎么回事看不到

网友:
搞了一个即付宝音频版的,回头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私信一个链接

某宝很多啊

网友:
创杰的低功耗不怎么好呀

网友E(2016-05-08):
刚收一个,即付宝型号应该一样,不过是GD32的

网友F:
蓝牙在这种系统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某宝很多啊

网友:
还有别的方案的 蓝牙模块 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刚收一个,即付宝型号应该一样,不过是GD32的

这蓝牙似乎是个模块啊,可以焊下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蓝牙在这种系统中起什么作用?

把卡号数据传输到手机啊

网友: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原理图了,看某宝上好多家都在卖,而且PCB貌似还不一样,版本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蓝牙似乎是个模块啊,可以焊下来吧

是的,完全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谁知道原本生产的工厂在哪里,在原来工厂定做不知道需要多少钱

网友:
暴力拆的后果是磁条不能用了吧

网友(2021-03-28):
这是以前在TB上撸的即付宝,今天暴力拆开发现是GD32,不知道能不能把下载接口搞出来。有没有朋友做过。

网友:
古董贴,当然可以,应该有测试点的吧,查下规格书

网友:
升值了,st的话,板子能卖20+

网友:
这个还有50+个压箱底。

网友:
拆一个赚十元,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