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讲解一下俯仰、航向和横滚呀

楼主(2016-02-19):
如题,哪位大神讲解一下俯仰、航向和横滚的概念,以及他们与MPU6050坐标系的关系,找的资料都是模棱两可的看不明白,甚是头疼

网友A:
以头为例,抬头点头是俯仰、左右转头时航向、左右侧头是横滚。

网友:
好精辟的比喻

网友:
沿X轴转:俯仰,沿Z轴转:航向,沿Y轴转:横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头为例,抬头点头是俯仰、左右转头时航向、左右侧头是横滚。

咱们四轴上用的是MPU6050,那这三个量跟MPU6050的坐标系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头为例,抬头点头是俯仰、左右转头时航向、左右侧头是横滚。

形象的比喻

网友B:
古二真。。。。。。

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第一次用到电子罗盘,一开始也迷惑,后来在床上等你看到了一篇博客配的GIF配图,就理解了。分享一下
http://blog.csdn.net/yuzhongchun/article/details/227495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二真。。。。。。

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第一次用到电子罗盘,一开始也迷惑,后来在床上等你看到了一篇博客 ...

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古二真。。。。。。

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第一次用到电子罗盘,一开始也迷惑,后来在床上等你看到了一篇博客 ...

一般不是绕X是roll,绕Y是pitch,绕Z是yaw么?

还是绕哪个轴,是自己定义的,应该不是自己定义的,之前印象中看过一篇文章,现在想再看看,实在记不起来在那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是绕X是roll,绕Y是pitch,绕Z是yaw么?

还是绕哪个轴,是自己定义的,应该不是自己定义的,之前 ...

你说的是以X轴为前进方向吧,四轴是这样的。
如果以其他轴作为前进方向就不一样了,所以二楼说以头为例么。那个链接里面不就是以Z轴为例说明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二真。。。。。。

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第一次用到电子罗盘,一开始也迷惑,后来在床上等你看到了一篇博客 ...

支持,之前也是看这个图片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是绕X是roll,绕Y是pitch,绕Z是yaw么?

还是绕哪个轴,是自己定义的,应该不是自己定义的,之前 ...

这样讲,俯仰、横滚、航向三个角的概念最早应该是来源于飞机的,机头一定是指向航向的,所以很容易区分。
你可以注意到,三个姿态角实际上都是描述的外在的具体现象。
而传感器x、y、z轴是系统内部的虚拟坐标系,与上面所说三个姿态角的对应关系,是由传感器的安装方式决定的。
当然一般的逻辑是x轴指向飞机头,z轴竖直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