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线缆通断测试,有类似设备吗?

楼主(2016-02-19):
公司产品总要布线,时不时的就断了,不知道哪短了,费劲,有没有设备直接测试出多少公里,多少米处短路或断路了?

网友A:
你想想电信公司网线是怎么测的  就是用的那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电信公司网线是怎么测的  就是用的那种设备

网线那种测试吗,我说的是单端测试这种,能知道哪短哪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那种测试吗,我说的是单端测试这种,能知道哪短哪断了

去搜搜呗  我也不怎么清楚  要是古大师回复你估计就明白了 我猜是通过测量回波时间得到的

网友B:
www.flukenetworks.com
低端的link runner pro,全套下来一万多的样子
高端的就是一些电缆认证设备了, 很贵

国产的也有,上TB搜网络测试仪,有种一两百块的的那种是靠测量双绞线分布电容的,效果一般
目前国内用TDR技术做的只有一家....悄悄告诉你是我做的,为了避免广告嫌疑,一会儿我私信给你URL和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flukenetworks.com
低端的link runner pro,全套下来一万多的样子
高端的就是一些电缆认证设备了, 很贵

OK

网友:
军工上有这类设备,测海底电缆的

网友:
可以自己做,用线的阻抗不匹配测试就可以实现了,而且还可以具体测试到多少米断的

网友C:
有的,线缆测试仪,可以定位到几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线缆测试仪,可以定位到几米断

有使用过吗,什么牌子的

网友:
年前tb上买了一个网络测试仪,工程布线,查线,对线还是比较实用的,开路可测网线长度,校正后精度也还可以

网友:
通过阻抗测试的是线长不是距离,如果线有来回走那就不好找了

网友:
电缆测试仪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