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下单遇到2个问题,还请优化改进

楼主(2016-02-19):
1、元件的匹配,不知道怎么匹配的,100nF 50V,0.1uF/50V都没办法匹配,不知道有什么匹配规则?
2、元件多了以后,位号把后面的内容全覆盖了,没办法看清后面表格的内容。

网友:
谢谢楼主,有bug,今晚会更新一部分,有bug大家提出,尽快修改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在进行手动匹配的时候,匹配了一部分,UC浏览器点替换没动静,然后·····只能重来······

win7带的IE没遇到点替换没动静的情况,不知道对浏览器的支持是否有一些限制?

再就是能否把匹配的一部分进行一些保存?不用意外中断以后再进来就要重头开始····

网友:
好的,谢谢你提的意见

网友:
近期下单试试打样  楼主提的地方  很值得注意啊  谢了

网友:
如果是您没有的元件,又没有替代品是否可以有以下两种解决方案:1、客户将物料寄给JLC;2、JLC不焊接,客户拿到部分焊接的板子,回来自己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