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又轻的接插件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6-02-19):
图中的接插件,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呢?

或者有什么的可以推荐的呢,想找一种小巧的接插件,最好是能比0.5mm间距FPC/FFC 再小轻一点的,用来连接线和电路板。

谢谢各位!

网友:
这种插件第一次见

网友:
手机上观察

网友:
samtec上找找,micro-pitch系列:https://www.samtec.com/connectors/micro-pitch-board-to-board

网友:
应该是HSMC
http://www.terasic.com.tw/cgi-bi ... oryNo=78&No=712

网友:
参考资料

网友:
这个我用过,高速连接器。。100一套

网友:
不便宜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板对板连接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