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旋转矩阵中如何计算 YAW 的角度实现锁航向

楼主(2016-02-19):
在计算四轴姿态的时候我用了余弦矩阵,
计算出来
angle.x = degrees(atan2f(y, sqrtf(x * x + z* z)));
angle.y = degrees(atan2f(-x, sqrtf(y * y + z* z)));

那么如何计算出 YAW 的角度呢?
用匿名的方法
angle.z = degrees(atan2f(y,x));

然后锁住这个航向角,发现在打杆的时候这个航向会变,根本就锁不住,
请问各位大神是如何锁航向的呢?

网友A:
航向公式不对,航向的计算还跟姿态相关,不是直接xy计算

网友B:
我看匿名的是这样写的:

跟楼主贴的不一样。Yaw貌似只用陀螺仪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向公式不对,航向的计算还跟姿态相关,不是直接xy计算

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匿名的是这样写的:

大神,你这是 四元素转换关系,
航向一直用陀螺仪来计算?不使用姿态关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贴出来看看?

Using LSM303DLH for a tilt compensated electronic compass里面有航向的计算公式

网友:
楼主的应该对对吧,目前用的好像航向都有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ing LSM303DLH for a tilt compensated electronic compass里面有航向的计算公式

把文件上传上来?

楼主:
AngleData.z += Gyro[2]*g_Attitude_dt*180.0f/PI;

完全用 陀螺仪做计算的出来的航向也是漂移的,
请问大神,如何只用MP6050锁航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这是 四元素转换关系,
航向一直用陀螺仪来计算?不使用姿态关系了? ...

我看原帖中rool和pitch是四元数--欧拉角--pid计算,但是yaw只用陀螺仪,作者也说了会有飘逸,需要手动转杆调节航向

楼主:
那这样就没法只用 6050 来锁航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就没法只用 6050 来锁航向了!

对z轴角速度做pid控制可以锁定航向,航向漂移能忍。我用mpu6500,性能据说略差于6050,实测6分多钟下来航向漂移范围10度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z轴角速度做pid控制可以锁定航向,航向漂移能忍。我用mpu6500,性能据说略差于6050,实测6分多钟下来航 ...

我试过用Z轴角速度积分计算航向,
但是会一直往一个方向旋转。